ad 怎么拉线和铺地连接,求帮忙

楼主(2020-06-16):
我想手动将GND的管脚和铺地连接,但是不行,为什么,应该怎么办

网友:
    铜皮是不是设置了同属性不连接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看下是不是选择了图片的连接方式

网友A:
    覆铜时添加GND属性属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覆铜时添加GND属性属性试试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