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2020-06-16):
计算一个方程里的参数,公式如图,为什么一直出错,运行不出来QAQ,麻烦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f1=@(x,a)(x.^(-a)-1)./a;
f2=@(x,a)diff(f1,x);
f3=@(x,a)f1(x,a)./f2(x,a);
    f4=@(x,a)integral(@(x)f3(x,a),x,0,1);
    f5=@(a)1+4*f4(x,a)-6/2475;
a=fsolve(f5);

网友:
    clear; clc; close all;
    syms t alpha real
syms theta(t)
theta = (t^(-alpha) - 1)/alpha;
Dtheta = diff( theta, t );
tau = 4*int( theta/Dtheta, t, 0, 1 ) + 1;
Alpha = solve([tau == 6/2457 ],[ alpha ])
    RHS_LHS = 4*int( ( (t^(-Alpha) - 1)/Alpha )/diff( ( (t^(-Alpha) - 1)/Alpha ), t ), t, 0, 1 ) + 1 - 6/2457

Alpha =
    4/817

RHS_LH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