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印刷机两种皮带有何区别?感谢!

楼主(2020-06-16):
弱弱的问一下印刷机两种皮带有何区别?感谢!

网友:
国产印刷机就是这样的皮带,皮带轮带动牙齿进行转动,最好买原厂的,原厂皮带里面带有任性钢丝,寿命可以每种皮带模型和设备硬件结构有所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