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器 的基准问题

楼主(2020-06-16):
  一个16位的AD 检测一个2V的电压 ,分辨率可以达到2.0000V 即小数点后四位,但这个AD转换器用的基准电压芯片,很多用的都不是精度很高的,很多用的是1%的精度,请问是用错了呢 ,还是用1%的也就可以了 ,求教大神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楼主:
分辨率和精度是两回事。基准电压精度1%,分辨率依然是16位,但精度只能是1%。

网友:
基准电压精度直接影响adc转换精度

网友:
精度、零漂可以校准。  数万的分辨率,影响更大的是 温漂、干扰、时漂 之类的参数和一些平时不起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