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后的线路板还能放多久?

楼主(2020-06-16):
贴片后的线路板还能放多久? 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看你后工序做什么,贴片后放置都会不同程度的氧化、受潮。

网友:
最好2个小时内过炉

网友:
听楼上的就对了

网友:
最好是贴装完后就过炉,当然会出现一些异常如停电、试产等原因需要存放一段时间后才能过炉的现象,一般的产品在SMT车间环境下存放2小时后过炉其焊点与正常品相差不大;有一些封装较为密集且对工艺要求较高的元器件如BGA、QFN的产品,在1小时以内没有及时过炉的话就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如存放冰箱、存放密封的容器中,时间超过4小时以上过炉前加点助焊膏辅助焊接。

网友:
放多久取决与你使用锡膏,首先锡膏成分构成不同助焊剂挥发时间不同。现有状态能放多久自己验证一下
分别2.4.6.8.12小时过回流焊,确认各自焊接,产品功能差异,如果12小时回流焊焊接效果与1min相同那就没有差异。
不过暴露在空气中随着时间增加焊接效果肯定也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