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simulink时,自带的PMSM模块能用于高频脉振注入法的无传感器控制吗

楼主(2020-06-16):
使用 simulink时,自带的PMSM模块能用于高频脉振注入法的无传感器控制吗 ,求教

网友:
应该可以把

网友A:
PMSM模块原理上还是由电气模型和机械模型构成的
转子位置会对电气模型进行相应的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SM模块原理上还是由电气模型和机械模型构成的
转子位置会对电气模型进行相应的变换

原来这样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