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死机问题

楼主(2020-06-16):
CC2541 ti蓝牙芯片,成品出现使用一段时间后死机,蓝牙也连接不上,供电正常,只有重新断电才正常工作,那位大神指点下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软件的问题,让软件读取一下中断码或者排查一下蓝牙重连接的工作机理,一般可以排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