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mesh直连天猫精灵IOT

楼主(2020-06-16):
1.用一块蓝牙mesh模组连接天猫精灵IoT控制多盏灯怎么实现 。
2.天猫精灵IOT平台上创建 产品灯,只有一个开关属性。貌似只能控制一盏灯。

网友:
    对于 Mesh 的接入的控制流程是,音箱接收到语音指令后送往服务器解析,并把解析后的控制指令返回给音箱,音箱通过蓝牙 Mesh 的方式去控制相关设备。天猫精灵只能以近场的方式控制蓝牙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