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start测不出炉温曲线怎么回事

楼主(2020-06-16):
Kicstart测不出炉温曲线怎么回事

网友:
制程要选波峰焊温度测试,然后设定好温度区间,还有二次启动温度,结束温度

网友A:
有没有选择波峰焊测试,如果选择回流焊是测试不出来的。针对回流焊、波峰焊、红胶的不同工艺,选项里面有三个启动触发温度,是根据不同特性工艺定的。

网友:
说的对 要选择温度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选择波峰焊测试,如果选择回流焊是测试不出来的。针对回流焊、波峰焊、红胶的不同工艺,选项里面有三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