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0.7.75在布线时,特别是修改线路时,很容易就崩溃退出了,哪位大神知道啥情...

楼主(2020-06-16):
AD20.0.7.75在布线时,特别是修改线路时,很容易就崩溃退出了,哪位大神知道啥情况呢?

网友A:
你找了一个最早的测试板,用AD20.1.11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找了一个最早的测试板,用AD20.1.11吧

    怎么看测试版和正式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了一个最早的测试板,用AD20.1.11吧

好吧,怪不得这么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测试版和正式版?

    看是看不出来的,一个大版本下面有很多的小版本,通常稳定的是大版本下比较靠后的版本。例如,AD9.4, AD13.3.4,AD14.3.20,AD16.1.12,AD20.1.11(20.06.17当前最新测试板)这些都是大版本的最后一个版本,相对稳定度不错。其中14.3.20是深度打磨的版本,而最新最稳定的还是推荐AD16.1.12,至于AD17.1.9的是17的最后版本,但是出错率明显高于16.1.12.至于AD18 19 20,界面改变很大,内存 CPU也需要更高的,没有32位版本,如果近几年的高配置新电脑可以考虑安装,建议20以后版本相对较好。

网友:
    Altium Designer v20.0.2.26 这个版本蛮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