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字符驱动之同步互斥按键驱动

楼主(2020-06-16):
上一节里,我们将在上一节的基础上修改驱动,将其修改为有异步通知功能的按键驱动,目标是,按下按键时,驱动主动去通知应用程序。是不是感觉驱动已经比较完善了,好像已经是完美无缺了?是不是这样呢?好像不是呢,有没有这么一种情况,多个进程想同时使用驱动的设备节点?在多线的环境下,分分钟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上一节文章:linux字符驱动之异步通知按键驱动

在这一节里,我们在上一节的基础上,实现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进程使用同一个设备,例如:只能有一个进程,在同一时刻里使用/dev/buttons这个设备。

问:如何实现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进程使用某个设备?

答:使用linux互斥机制

问:linux互斥机制有哪些?

答:有很多种,如:原子变量、互斥锁、信号量、自旋锁、读写锁等等

问:在这一节里,我们使用什么互斥机制?

答:原子变量/信号量,举二个例子来示范linux的互斥机制

问:如何使用原子变量的互斥机制?

答:先定义一个原子变量,然后再初始化它。具体如下:

/* 定义原子变量canopen并初始化为1 */
static>
问:与原子变量相关的函数有哪些?
答:原子操作指的是在执行过程中不会被别的代码路径所中断的操作,常用原子操作函数举例:

atomic_t>
问:原子变量相关的函数在此驱动里,在哪来会被调用?
答:既然是防止多个进程打开同一个设备,那自然是在open函数就调用,在close函数也会被调用,示例如下:

static>

原子变量互斥方式应用测试程序源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poll.h>

/*>

原子变量互斥方式测试步骤:

[WJ2440]#>

信号量互斥方式应用测试程序源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unistd.h>        //sleep
#include <poll.h>
#include <signal.h>
#include <fcntl.h>

int>

信号量互斥方式测试步骤:

[WJ2440]# ls
Qt             fifth_drv.ko   lib            sddisk         third_test
TQLedtest      fifth_test     linuxrc        second_drv.ko  tmp
app_test       first_drv.ko   mnt            second_test    udisk
bin            first_test     opt            sixth_drv.ko   usr
dev            fourth_drv.ko  proc           sixth_test     var
driver_test    fourth_test    root           sys            web
etc            home           sbin           third_drv.ko
[WJ2440]# insmod sixth_drv.ko
[WJ2440]# lsmod
sixth_drv 3472 0 - Live 0xbf000000
[WJ2440]# ls /dev/buttons -l
crw-rw----    1 root     root      252,   0 Jan  2 04:47 /dev/buttons
[WJ2440]# ./sixth_test &
[WJ2440]# ./sixth_test &
[WJ2440]# ps
  PID USER       VSZ STAT COMMAND
    1 root      2088 S    init
    2 root         0 SW<  [kthreadd]
    3 root         0 SW<  [ksoftirqd/0]
    4 root         0 SW<  [events/0]
    5 root         0 SW<  [khelper]
   11 root         0 SW<  [async/mgr]
  237 root         0 SW<  [kblockd/0]
  247 root         0 SW<  [khubd]
  254 root         0 SW<  [kmmcd]
  278 root         0 SW   [pdflush]
  279 root         0 SW   [pdflush]
  280 root         0 SW<  [kswapd0]
  325 root         0 SW<  [aio/0]
  329 root         0 SW<  [nfsiod]
  333 root         0 SW<  [crypto/0]
  443 root         0 SW<  [mtdblockd]
  557 root         0 SW<  [usbhid_resumer]
  573 root         0 SW<  [rpciod/0]
  587 root      1508 S    EmbedSky_wdg
  589 root      2092 S    -/bin/sh
  590 root      2088 S    /usr/sbin/telnetd -l /bin/login
  602 root      1428 S    ./sixth_test
  603 root      1428 D    ./sixth_test
  604 root      2092 R    ps

由上面的测试结果可知:当多次执行./sixth_test &时,可发现进程602的状态为S即睡眠状态,而进程603的状态为D即僵死状态,只有当我们杀死602进程时,603的状态才能变为S正常状态,这也就达到了互斥的目的。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