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命令的区别具体是什么?

楼主(2020-06-16):
Bem=@(y,x,z)(1.18*10^5)*(b-x)/(sqrt((a-y)^2+(b-x)^2+(c-z)^2));这是积分方程,
用q = integral3(Bem(y,x,z),-0.015,0.015,-0.015,-0.0065,0,0.01)可以进行运算;
但是用q = triplequad(Bem(y,x,z),-0.015,0.015,-0.015,-0.0065,0,0.01)不能运行,
显示错误:输入必须为单精度或双精度浮点值。请问两个命令的区别具体是什么?
非常感谢!

网友:
没什么不能用的啊
a = -2; b = -5; c = -7;
Bem=@(y,x,z) (1.18*10^5).*(b-x)./(sqrt((a-y).^2+(b-x).^2+(c-z).^2));
q1 = integral3(Bem,-0.015,0.015,-0.015,-0.0065,0,0.01)
q2 = triplequad(Bem,-0.015,0.015,-0.015,-0.0065,0,0.01)

q1 =
  -0.170025473637909
q2 =
  -0.170025473637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