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调整走线的拓扑架构能不能提高信号完整性?

楼主(2020-06-16):
调整走线的拓扑架构能不能提高信号完整性?

网友:
   网络信号方向比较复杂,因为对单向,双向信号,不同电平种类信号,拓朴影响都不一样,很难说哪种拓朴对信号质量有利

网友:
而且作前仿真时,采用何种拓朴对工程师要求很高,要求对电路原理,信号类型,甚至布线难度等都要了解。

网友:
    调的好当然可以,调的不好就有可能起反作用

网友:
    能,比如内存的T型拓扑和菊花链拓扑,在信号频率低于 800MHz 的情况下,上面两种拓扑结构均能满足系统性 能需要。但是当信号速率到达 1000MHz 甚至更高,T 型拓扑结构就不能满足 性能需要。原因就在于 T 型拓扑结构过长的支路走线长度,在不添加终端电 阻的情况下很难和主干道实现阻抗匹配,而为了实现各个支路的阻抗匹配添 加终端电阻,又加大了电路设计的工作量和成本,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因 此高速信号使用 T 型拓扑结构,特别是 Stub>4 的时候,支路信号对主干信号 的反射干扰是很严重的。通常 DDR2 使用和速率要求不高的 DDR3 使用 T 型 拓扑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