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CAM350 中怎样填充多边形?

楼主(2020-06-16):
哪位大神知道CAM350 中怎样填充多边形?

网友:
Add -> Polygon,选择Select Border 和Fill to Border 两项,将PolygonClearance 的间距改成零

网友:
填充的多边形必须是一个闭合的图形

网友:
点选多边形的一边后单击鼠标右键,然后继续点选其它边。直到将所有的边都点亮后,双击右键进行填充。此外,也可以利用Edit -> Line Change -> Join Segments 命令将多边形的所有边变成一个整体后再进行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