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解决做EFT测试时电容触摸屏失效的问题?

楼主(2020-06-16):
EFT测试时,电容触摸屏会失效,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1.电源线上加ESD器件,OVP电路
2.电容屏和板子GND之间加导电泡棉,使得LCD外壳和GND之间接触充分
3.触摸芯片电路一定要参考官方datasheet里面的demo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源线上加ESD器件,OVP电路
2.电容屏和板子GND之间加导电泡棉,使得LCD外壳和GND之间接触充分
3.触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