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关于高压MOSFET的驱动电路设计问题,有懂的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20-06-16):
如图,用几个MOSFET串联做个软开关(用1700V的MOSFET,计划用5个串联,图中只展示三个),由于要控制开关的电压太大(8kV),没有这么大的现成的光耦驱动芯片,所以直接用光耦隔离,不加驱动直接把12V电压加载到栅极,这样方案可行么?
还有,我开始准备只用一个12V转12V的隔离电源为5个MOS管栅极提供电压,但是后来有人说每个Mos都要用一个隔离电源,我不懂为什么要用5个?

网友A:
前一个问题不是很懂。但是mos驱动必须隔离,如果不隔离,图纸中的所有mos的s脚不就通过驱动电路的gnd连到一起了吗?
另外,这么高电压,不考虑igbt吗?

网友:
    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不用IGBT,而用MOSFET,在高压的运用场合多运用IGBT,该类器件的耐压比MOSFET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个问题不是很懂。但是mos驱动必须隔离,如果不隔离,图纸中的所有mos的s脚不就通过驱动电路的gnd连到一起了吗?
    另外,这么高电压,不考虑igbt吗?

    您这么一说,突然发现是这么个理耶,我好笨啊~

网友:
    可以用继电器

网友:
    高压用IGBT与MOS都可以,没有明确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