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DB进行嵌入式远程调试

楼主(2020-06-16):
PC主机:Ubuntu 10.4

目标板:TQ2440开发板,linux内核2.6.30

NOTE:为了使用gdb进行调试,强烈建议使用nfs服务,否则调试会非常麻烦。

使用nfs服务可以参考:S3C2440挂载NFS文件系统

1. 概述
所谓远程调试,就是开发板上建立一个gdb服务端,同时待调试的程序也位于开发板,然后在PC机上使用gdb发起远程连接来进行调试。也就是说,在PC端调试开发板上的程序。请注意,在PC端需要包含被调试程序的符号调试信息(symbolic debug information),因此强烈建议使用NFS,否则需要两份被调试的应用程序,一份供gdb使用,另一份供gdbserver使用。

2. 安装GDB服务
下载gdb安装包,下载地址:http://ftp.gnu.org/gnu/gdb/

这里使用的是7.4。

解压安装包:

yj423@ubuntu:~/work_yj423$ tar -xvf gdb-7.4/

yj423@ubuntu:~/work_yj423/gdb-7.4$ pwd
/home/yj423/work_yj423/gdb-7.4

在开始编译之前,你必须知道你的交叉编译器的名字。我的交叉编译器是ARM-unknown-linux-gnueabi-gcc,在下面将会用到该名字。

首先编译gdbserver,该程序运行在开发板上。

执行下列命令:

yj423@ubuntu:~/work_yj423/gdb-7.4$ cd gdb/gdbserver/
yj423@ubuntu:~/work_yj423/gdb-7.4/gdb/gdbserver$ ./configure --host=arm-unknown-linux-gnueabi --target=arm-unknown-linux-gnueab
yj423@ubuntu:~/work_yj423/gdb-7.4/gdb/gdbserver$ make

在make以后,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可执行文件gdbserver。

接着编译gdb,该程序运行在PC机上。

执行下列命令:

yj423@ubuntu:~/work_yj423/gdb-7.4/gdb/gdbserver$ cd ../../
yj423@ubuntu:~/work_yj423/gdb-7.4$ sudo ./configure --targe=arm-unknown-linux-gnueabi
yj423@ubuntu:~/work_yj423/gdb-7.4$ make

请注意执行命令时所在的目录。执行完以后会在gdb-7.4/gdb/下生成可执行文件gdb。我将gdb改命为armgdb。

3. 使用gdb调试
测试程序为hello.c,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printf("hello world\n");
        printf("hello world\n");
}
使用交叉编译器编译该文件,使用-g参数,生成hello。将gdbserver和hello复制到NFS的挂载点,我的挂载点为/home/yj423/nfswork。
yj423@ubuntu:~/nfswork$ ls
bin   dev  gdbserver  home  linuxrc  proc  sbin  tmp  var
boot  etc  hello      lib   mnt      root  sys   usr  welcome

可以看到gdbserver和hello。

接着,在开发板上使用NFS:
[root@yj423 /]#mount -o nolock 192.168.1.103:/home/yj423/nfswork /mnt/nfs
[root@yj423 /]#cd /mnt/nfs
[root@yj423 nfs]#ls
bin        dev        gdbserver  home       linuxrc    proc       sbin       tmp        var
boot       etc        hello      lib        mnt        root       sys        usr        welcome

然后执行gdbserver:

[root@yj423 nfs]#./gdbserver localhost:2001 hello
Process hello created; pid = 948
Listening on port 2001

2001为端口号,hello表示要调试的程序。此时gdbserver等待PC机进行链接。

在PC机上执行gdb:

yj423@ubuntu:~$ ./armgdb -q /home/yj423/nfswork/hello
Reading symbols from /home/yj423/nfswork/hello...done.

执行远程链接:

(gdb) target remote 192.168.1.6:2001
Remote debugging using 192.168.1.6:2001
warning: Unable to find dynamic linker breakpoint function.
GDB will be unable to debug shared library initializers
and track explicitly loaded dynamic code.
0x400007b0 in ?? ()
(gdb)

这里的192.168.1.6为开发板的IP地址。

至此PC端的gdb和开发板的gdbserver已经建立连接,接下来可以调试。

(gdb) b main
Cannot access memory at address 0x0
Breakpoint 1 at 0x83e0: file hello.c, line 5.
(gdb) c
Continuing.
warning: `/lib/libc.so.6': Shared library architecture unknown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arget architecture arm.
warning: Could not load shared library symbols for /lib/ld-linux.so.3.
Do you need "set solib-search-path" or "set sysroot"?
Breakpoint 1, main () at hello.c:5
5        printf("hello world\n");
(gdb
6        printf("hello world\n");
(gdb) n
7    }

这里只是简单的调试。后面还会有共享库调试和多进程调试,尽请期待!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