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可靠性的负载率的设计

楼主(2020-06-16):
 由于负载率对可靠性有重大影响,故可靠性设计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负载率的设计,根据元器件的特性及实践经验,元器件的负载率在下列数值时,电源系统的可靠性及成本是较优的。

  (1)半导体元器件。半导体元器件的电压降额系数应在0.6以下,电流降额系数应在0.5以下。半导体元器件除了负载率之外,还有容差设计。设计开关电源时,应适当放宽半导体元器件的参数允许变化范围,包括制造容差、温度漂移、时间漂移、辐射导致的漂移等。以保证半导体元器件的参数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开关电源仍能正常工作。

  (2)电容器。电容器的负载率(工作电压和额定电压之比)最好在0.5左右,一般不要超过0.8,并且尽量使用无极性的电容器。而且,在高频应用的条件下,电压降额幅度应进一步加大,对电解电容器更应如此。应特别注意,电容器有低压失效的问题,对于普通铝电解电容器和无极性电容器的电压降额系数不低于0.3,但钽电容器的电压降额系数应在0.3以下。电压降额不能太多,否则电容器的失效率将上升。

  (3)电阻器电位器。电阻器、电位器的负载率要小于0.5,此为电阻器设计的上限值;但是大量的试验证明,当电阻器降额系数低于0.1时,将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失效率有所增加,电阻器降额系数以0.1为可靠性降额设计的下限值。

  总之,对各种元器件的负载率只要有可能,一般应保持在0.3左右,最好不要超过0.5。这样的负载率,对电源系统造成不可靠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网友:
电容器的负载率(工作电压和额定电压之比)最好在0.5左右,一般不要超过0.8,并且尽量使用无极性的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