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动依照故障码检测故障是否可靠

楼主(2020-06-16):
电控系统具有故障自诊断功能,但有时也会出现判断失误,造成误导。实际上,故障码仅是一个是或否的结论,若欲判定具体的故障部位和故障原因,还需根据发动机的征兆进一步检查和分析。

  误区一:没有故障码输出,电控系统就肯定没有故障。

  发动机上的每个传感器都有一个信号范围,ECU只有在接收到其内设范围以外的超常信号时,才能判定传感器有故障。一般在解读故障码后,应再对相应的传感器、连接器、导线进行仔细检查,并排除断路、短路故障。但若因某种原因使传感器的灵敏度下降(虽在ECU设定的范围之内,但反应迟钝、输出特性偏移等),尽管此时发动机确有故障表现,但故障自诊断系统却输出了表示无故障的代码。这时就应根据发动机的故障现象进行综合分析,有条件的还应用诊断仪读取相关数据,继而对传感器单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测,以找到并排除传感器故障。例如,当发动机怠速失稳并伴有行驶中发动机运转失调,但故障自诊断系统又无故障码输出时,首先应考虑空气流量传感器或进气歧管压力(真空)传感器出了故障,因为这两个传感器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基本燃油喷射量的大小。

  误区二:读出某个故障码,更换故障码指示的故障元件就行了。

  故障码的含义并不具体指某一故障元件,而是指故障部位或系统。例如,一辆雅阁2.0L轿车怠速不稳,读出了故障码14,其含义是怠速控制阀不正常。换了怠速控制阀,清除故障码后试车,怠速仍然不稳,仪表板上的故障指示灯仍然点亮。再次读取故障码,故障码显示仍为14。最后经检查发现为怠速控制阀线束有一处磨破,修复后故障排除。

  误区三:只要有故障码显示,故障码所指示的系统就一定有故障。

  这里须特别提醒的是,汽车上的故障自诊断系统有可能显示错误的故障码,这种情况多数是由于信号失误引起的,情况较复杂,应视具体情况分析。例如,一辆奥迪V6轿车无论冷车或热车都不好启动,并且伴有回火、怠速不稳,发动机转速始终无法提升。在进行检修时,读出的故障码指示是“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短路或断路”。仔细检查冷却液温度传感器及其线路和连接器,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后经询问才知该车加过含铅汽油,将排气系统中的三元催化转换器拆下后试车,发动机工作恢复正常。剖开三元催化转换器,发现其内部已严重堵塞,故障由此而引起。更换三元催化转换器和氧传感器后,故障排除。

  误区四:怀疑某元件有故障,将其插头随便拔出,这样不会存储故障码。

  有些维修人员,特别是驾驶员,当故障指示灯点亮时,便打开点火开关,甚至在发动机运转过程中,便将一些元件的插头拔下再插上。殊不知,这样每做一次ECU便会存储一个故障码。当怀疑某个元件有故障时,采用断开其插头的方法试验,同样也会存储故障码。这些故障码称为人为故障码,在维修中要注意区分。

  误区九:故障排除了,故障码也就自动清除了。

  故障排除后,必须用专门的程序或经若干个启动循环,确认该故障不再出现,故障码才自动清除,否则Eau中仍存有旧的故障码,其会干扰维修人员的“视线”,给维修工作带来困难。因此,维修后应清除故障码才说明维修工作结束。

网友:
当怀疑某个元件有故障时,采用断开其插头的方法试验,同样也会存储故障码。这些故障码称为人为故障码,在维修中要注意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