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0 FPGA 程序烧录成功但是不执行

楼主(2020-06-16):
我使用的型号是10M08SCM153I7G,用JTAG接口烧录sof、pof文件均显示下载成功,CONFIG_DONE引脚也是高电平,但是最简单的LED程序都不执行,另外直接assign对引脚赋值是可以的,涉及到时钟电路就无法运行。
首先,程序肯定没问题,板子是自己参照小脚丫FPGA小板画的,不知道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类似情况,还请赐教。

网友:
假如程序是“移植”过来的,看看它的复位状态是不是与你的一致。再检查其他使能信号之类的。一般是逻辑状态反了。

网友A:
楼主我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我用的芯片是MAX系列的10M50SAE144I7G,情况是可以烧写sof,不能烧写pof,建议楼主可以检查下下面这些地方:
1.硬件上,FPGA芯片、连接config_done/nstatus/nconfig管脚的上拉电阻、外部晶振有没有虚焊,重新焊接一下,我的是上拉电阻有虚焊;
2.程序上,可行的程序在线看一下时钟、复位引脚有没有问题(这个概率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我用的芯片是MAX系列的10M50SAE144I7G,情况是可以烧写sof,不能烧写pof,建议 ...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