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丝Silkscreen Ref Des选择批量垂直翻转

楼主(2020-06-16):
您好,本人使用mentor xpedition Layout VX2.4设置完印丝层Ref Des后保存,截图如下

锁定所有parts,修改布线后,
    突然发现,水平方向的印丝全部被180度旋转,竖直方向印丝不变,如下图

试图通过拷贝自动保存恢复的PCB的原Ref Des布局(可能是Ref Des与元件是映射,只能拷贝到Outlines层)

请问,
1. 该现象发现的可能的原因?
2.有什么妙招,选择被修改的Ref Des,一次性进行垂直翻转?就是筛选选择水平方向的印丝
    3.多选后如何原位旋转,而不是只有一个中心点Origin的整体旋转。 multiple selected rotate
    (Editor Control -> Place -> General options -> Text Rotations 没有修改过,器件布局也没有移动过)
    感谢!

补充内容 (2020-6-26 16:45):
    这个现象发生在 Variant Manager。 Ref旋转的元件都是在Variant中没被使用的,当Generate Vraiant View就会发生。目前还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等大神回复

楼主:
    问题在于,Editor Control-> Place-> Allow Cell Text Edits (Text Rotations Edit)的试着。每次Generate PCB Variant View中未使用的Parts后Generate PCB Variant View to Master 之类就会重新按照 Text Rotations Edit 设置,把Allow Cell Text Edits 取消勾选,或者正确设置 Text Rotations Edit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