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library manager中ODBC数据库---自动添加CPDB-----已解决!

楼主(2020-06-17):
建立了一个odbc数据库,用的不错,但莫名奇怪会自动添加名为CPDB的一个table ,删出不了!而且回搞乱原理图对数据库的调用,有碰到的么?

删除CPDB 的table,出现以下提示

网友:
       你用的是软件自带的ODBC文件,你只是在他的基础上添加了自己的表,你要单独配一个自己的DBC文件,然后添加自己的表,而且要在Xpedition designer里面打开DATABOOK ,右键点击DATABOOK里面,选择打开你配置好的DBC文件,配置也是在DATABOOK里面进行要好点。Library manager默认只会打开那个自带的CPDB,所以你添加的表都到它这里了,这东东好像是基于SQLite数据库的,不需要配置ODBC,如果你用的ACCESS或者其它数据库,还要在操作系统里面配置一下ODBC,不过这你应该是明白的,所以你在DATABOOK里面操作一遍就都明白了,我开始也是在这纠结了好久。
  祝你顺利!

楼主:
    多谢指导,目前我使用ACCESS的数据库,通过windows的odbcad32.exe来配置数据库。您说的在xpedition designer中配置databook,还真没有注意到,这就试下,非常感谢!

楼主:
    验证ok,数据库不会打乱了,@vimgcc,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