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连接方式差异问题?

楼主(2020-06-17):
如下图所示,恒流源输入,这两种连接方式有差异吗?那种更好? 请帮忙解答补充下:假如管子个体差异导致亮度不均情况下,哪种更好?但感觉不知道咋分析

网友A:
    2应该用得多吧,1的话管子个体有差异估计就不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应该用得多吧,1的话管子个体有差异估计就不大好

    我觉得也是,一般用第二种连接,假如管子个体差异导致亮度不均情况下,但感觉不知道咋分析。。

网友:
    LED的个体差异比如Vf电压不同,2个LED串联相当于Vf取平均值,3组并联的的Vf彼此就比较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