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软件原理图编译PCB焊盘是绿色,求帮忙

楼主(2020-06-17):
ad软件原理图编译生成PCB时,有的器件焊盘是绿色的,有的焊盘正常,也找不到违返规则的地方 求大神指点

网友:
鼠标放到绿色的地方,按shift+V,会告诉你是什么报错

网友:
    不符合规则吧,缩小看看是不是安全间距不对,如果是的,在规则里改一下

网友:
    其他器件挪动的话会显示报错的,这是器件焊盘跟丝印间距不符合规则

网友:
    1、电气安全间距有点大,脚密的报警;
    2、元件间距设置改改;
    3、丝印、焊盘规则改改

网友:
    跑一下drc,看看具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