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检测到零点吗?

楼主(2020-06-17):
如图所示,这个电路能检测到零点吗?
单片机管脚应该怎么去检测呢?用AD转换的话

网友:
用个光耦啊,零点的时候光耦不导通,

网友:
意思是说当零点到来的时候,IO的电压为0是的,当电阻上面有电压,ad就能够得到电压值,就能够反应电流大小。

网友:
图片上传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