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基极放大电路带宽问题,带宽受制约的因素

楼主(2020-06-17):
    我们都知道在三极管的三种基本接法中,共基极放大电路是高频特性最好的电路,也就是说共基极放大电路能得到最大的带宽。
我这里选取了一款三极管2Sa1156,图片是它的三个时间参数,在我的理解中,它不管怎么接,按照说明书,它的开关速度是几个微秒,那么它的理论带宽值就是几百千赫兹(当然这里数据手册的值一般来说我认为是相对保守),难道说共基极放大电路的接法还能到几兆赫兹甚至十几兆赫兹吗?还是说这个高频特性好有别的解读?其他两种接法,带宽受制约的因素有没有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
    共基极电路,就是共发射极电路施加了百分之百的电流并联负反馈,所以频率高,速度快是靠反馈实现的,基极作为公共bai端连接时,集电极结电du容Cμ的米勒效应就不存在了。此外,由于输入电阻比较低,它和Cπ组成的输入回路时间常数就比较小,因而使得频率响应得到很大改善。所以这种接法往往见于宽频带放大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