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码管压降的算法

楼主(2020-06-17):
有2个数码管,一个额定电压3.6V,电流5ma,另一个额定电压1.8V,电流20MA,我像让这两个的亮度接近,都是5V供电,电阻怎么算的? 求教

网友:
这个要看数据手册,看看电流和亮度的关系曲线。在计算

网友:
    首先,抛开所有的参数化设计,目的是让两个灯亮度接近,接上可调电阻器,慢慢调嘛,灯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同样

网友:
    好像两个的颜色不一样。这个就基本是主观因素多吧,自己用电位器慢慢调,对比着看吧。
曲线大概是极难找到的,能抄个 10/20mA 多少法向光强就很认真了。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