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学单片机89C51实用吗?

楼主(2020-06-17):
现在学单片机89C51实用吗?还是一些新兴的会好一些,原理共通吗?

网友:
51系列相对基础

网友A:
可以,作为基础入门快。建议学习STC系列单片机,是传统的51系列升级。而且速度、扩展的接口可以满足一般控制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作为基础入门快。建议学习STC系列单片机,是传统的51系列升级。而且速度、扩展的接口可以满足一般控 ...

是的,STC单片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作为基础入门快。建议学习STC系列单片机,是传统的51系列升级。而且速度、扩展的接口可以满足一般控 ...

好的,谢谢

网友:
stc容易入门

网友:
用这个软件可以计算

网友:
    51单片机的教材比较多,主要就是学一个思路和思想,在以后的生活中用处不很大,建立基础之后再学习模电,那个实用性强,学哪种单片机不是很重要,道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2020-08-29):
    51比较简单,资料也挺多,功能一般也够用。如果真的学好了51这一种,再看其他单片机时会觉得除了功能更强速度更快以外,道理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