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Wave提取链路S参数

楼主(2020-06-17):
    求大神解答,在siwave中提取s参数时,对于链路中的过孔,siwave在提取线的S参数的时候,把过孔的影响也包含在里面了吗?

网友A:
    现在的仿真软件提取S参数时,一般都会包含过孔的影响

网友B:
    要自己設定喔~!

网友C:
    你需要看下你板子导入SIwave里面以后的过孔参数,如果参数都导入进来了,提取的S参数会包含过孔影响。你也删除过孔残桩看下S参数是否变化进行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自己設定喔~!

你好。请问这个如何设定呢?我用的是siwave2017这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看下你板子导入SIwave里面以后的过孔参数,如果参数都导入进来了,提取的S参数会包含过孔影响。你也删除过孔残桩看下S参数是否变化进行验证

    好的。谢谢你,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仿真软件提取S参数时,一般都会包含过孔的影响

好的

网友:
    觉得肯定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