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20-06-17):
菜鸟问一个简单问题。
用编程如何实现?感谢!

网友:
两种方法:
方法一,直接在原始坐标系求解曲线方程。可得两支 y = f1(x), y = f2(x) 然后分别绘制,即下图的红蓝曲线所示。优点是直接、易懂,缺点是这种求解出来的曲线方程在不合适的x值情形下会出现复数(当然,这种其实属于x不在曲线方程定义域内的情形);

方法二,做坐标系的旋转变换。新坐标系内曲线变为标准的椭圆方程,可以用角度参数方程绘制,即下图中黑色曲线所示。优点是不会超出曲线定义域,缺点是麻烦、不直观。

左图只绘制了x在[1, 100]内的曲线,右图是完整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