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天线干扰MCU导致死机或重启

楼主(2020-06-17):
我们板子方案是AP3+M26,4层板(36*28mm),410mAH聚合物锂离子电池供电,mcu与GSM模组独立供电,天线是用内置的FPC天线,机器内部比较紧凑。

问题来了,样机都良好运行,没有发现死机或者重启问题,

小批量试产后,部分机器(并非每台都出现,有些就一直都没出现)在信号环境差的情况下死机或者重启概率比较大,信号环境好的情况下概率低一些。(大部分都是GSM发送消息的时候卡死或重启)

网友:
    1.GSM模块加大发射功率时电源跌落,导致MCU死机;要加强电源稳定性; 2.天线辐射干扰到MCU/电源,导致MCU错乱;可以考虑屏蔽。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看门狗导致的

网友:
    2g模组在弱信号下,搜网时的瞬时电流很大,高达2A,很容易出现电源负载能力跟不上而导致的掉压,解决方案可以在电源并电容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