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433的穿墙能力和有效距离?

楼主(2020-06-17):
求问各位有相关经验的人,我在产品上使用一种433单向发射模块,是用声表元件和三极管调制的,接收则使用超外差或者超再生模拟解调,协议是EV1527。 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距离很短,不到10米,隔墙的话根本就接收不到,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提高有效距离,隔1-2道墙也可以收到数据,谢谢!

网友:
    提高发射功率,但有上限,中国法律的规定是不超过10mW。 提高接收灵敏度,这个包括提高系统的信噪比,抑制本体噪声等等。 使用更高增益的收发天线。 降低数据传输率。 以上为常规主要做法,不过楼主所用信道过于低档,还是先去更换成窄带FSK数字收发信道吧。

网友:
    单纯从433天线角度来看,不应该只有10米的距离,而且穿墙能力不至于那么差,除非你把天线放在铁盒子里,信号辐射不出来,或者周围有强磁干扰,影响了天线的性能。只要天线在工作频段正常工作,一般是不会这么差的,还是看看板子哪里可以调整的

网友:
    用声表433+3356且电源为12V 一般可以做到12DBM以上,如果解码软件OK,做到100M应该是很容易的。

网友(2020-07-17):
    用声表433+3356且电源为12V 一般可以做到12DBM以上,如果解码软件OK,做到100M应该是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