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封装功耗?

楼主(2020-06-17):
一般的IC都有一个封装功耗(diapasstion power),是这个IC能提供的最大功率吗?

网友:
不是,该值指器件封装本身的耗散功率,对应的是热阻,如果器件本身有更大的输出能力,这时需要加散热装置,功率器件的最大功率一般都高于封装的耗散功率。 更多操作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