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把英文版转化为中文版本

楼主(2020-06-17):
ad怎么把英文版转化为中文版本

网友:
    O+P,在“system“中第一项通用设置的最后一个复选框打勾,保存后重启即可

网友:
    楼上是答案

网友A:
    勾选方框中的选项,并重新打开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方框中的选项,并重新打开软件

    好的,谢谢大佬,已解决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但建议楼主以后最好还是使用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