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容值大小与封装的问题

楼主(2020-06-17):
我在做电子设计的时候用到0.1uF,22pF,1uF,120uF,10uF,100nF,10nF的电容,可是我在封装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配对封装的形式,都用2012(0805)的封装可以么?要是不可以的话,该怎么配对呢?还有关于电阻的封装,我用4.7K,1.1k,10K,6.8K,6K,750,5.1K,250的电阻都用了0805的封装可以么?小弟不敢板子啊,求大侠们帮帮我。

网友:
    还要参考耐压和功率。不同的封装这两个参数有点区别!

网友:
    电容还要考虑ESR、耐压、布局空间等,电阻需要考虑功率、布局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