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噪音?

楼主(2020-06-17):
现在正在做一个65W反击式电源,但现在这个电源在带轻载的时候,输出是三角波,有点噪音,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噪音?(IC在轻载的时候驱动波形是不连续的)感谢!

网友:
    变压器低频噪声吧,你轻载的时候测试的工作频率 ,是不是跟音频范围比较接近了啊  ,变压器浸漆了没有?

网友:
加大电容滤波处理

网友:
    改善环境监控尽快看看

网友:
    控制器能限制最低工作頻率嗎? 避開音頻範圍>25K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