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里的options.TolX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6-17):
exitflagz中取值为1时对应的约束条件:函数options.TolX条件下收敛到解x,请问这里的options.TolX是什么意思?

网友:
相当于自变量x的最小“容忍度”,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步长” Δx,对收敛性质的判断都会归结为在目标一定邻域内的情形,TolX即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