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求--orcad 電路圖列印pdf檔後,如何在pdf 檔中找尋零件名稱

楼主(2020-06-17):
    如題,我印出的pdf檔都是變成圖檔無法尋找零件,但主管說以前的layout工程師不論 brd 或 dsn,列印出的pdf檔,都能以文字方式尋找零件。跪求解決辦法,謝謝

网友A:
    print---print setup---foxit reader fod printer 打印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int---print setup---foxit reader fod printer 打印出来就好了

    用pdfcreator也可以

楼主:
    大大,我是想要列印出後的pdf檔,能在pdf檔中按尋找,輸入零件編號,能會找到零件,我列印後的pdf檔似乎都是圖檔方式,無法尋找零件

网友:
    用PDF虚拟打印机

网友:
    我是用CutePdf Writer 將 capture 輸出為 pdf file , 再打開pdf 就可以尋找R41

    dsn_pdf 尋找零件

    dsn_pdf 尋找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