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设备模型——设备驱动模型和sysfs文件系统解读

楼主(2020-06-17):
本文将对Linux系统中的sysfs进行简单的分析,要分析sysfs就必须分析内核的driver-model(驱动模型),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在分析过程中,本文将以platform总线和spi主控制器的platform驱动为例来进行讲解。其实,platform机制是基于driver-model的,通过本文,也会对platform机制有个简单的了解。

内核版本:2.6.30

1. What is sysfs?
  个人理解:sysfs向用户空间展示了驱动设备的层次结构。我们都知道设备和对应的驱动都是由内核管理的,这些对于用户空间是不可见的。现在通过sysfs,可以在用户空间直观的了解设备驱动的层次结构。

  我们来看看sysfs的文件结构:

[root@yj423 /sys]#ls
block     class     devices   fs        module
bus       dev       firmware  kernel    power

block:块设备

bus:系统中的总线

class: 设备类型,比如输入设备

dev:系统中已注册的设备节点的视图,有两个子目录char和block。

devices:系统中所有设备拓扑结构视图

fireware:固件

fs:文件系统

kernel:内核配置选项和状态信息

module:模块

power:系统的电源管理数据

2. kobject ,kset和ktype
  要分析sysfs,首先就要分析kobject和kset,因为驱动设备的层次结构的构成就是由这两个东东来完成的。

2.1 kobject
  kobject是一个对象的抽象,它用于管理对象。每个kobject对应着sysfs中的一个目录。

  kobject用struct kobject来描述。

struct kobject {
    const char        *name;            /*在sysfs建立目录的名字*/
    struct list_head    entry;        /*用于连接到所属kset的链表中*/
    struct kobject        *parent;    /*父对象*/
    struct kset        *kset;            /*属于哪个kset*/
    struct kobj_type    *ktype;        /*类型*/
    struct sysfs_dirent    *sd;        /*sysfs中与该对象对应的文件节点*/
    struct kref        kref;            /*对象的应用计数*/
    unsigned int state_initialized:1;
    unsigned int state_in_sysfs:1;
    unsigned int state_add_uevent_sent:1;
    unsigned int state_remove_uevent_sent:1;
    unsigned int uevent_suppress:1;
};
2.2 kset
  kset是一些kobject的集合,这些kobject可以有相同的ktype,也可以不同。同时,kset自己也包含一个kobject。在sysfs中,kset也是对应这一个目录,但是目录下面包含着其他的kojbect。

set使用struct kset来描述。

/**
* struct kset - a set of kobjects of a specific type, belonging to a specific subsystem.
 *
* A kset defines a group of kobjects.  They can be individually
 * different "types" but overall these kobjects all want to be grouped
* together and operated on in the same manner.  ksets are used to
* define the attribute callbacks and other common events that happen to
* a kobject.
*
* @list: the list of all kobjects for this kset
* @list_lock: a lock for iterating over the kobjects
* @kobj: the embedded kobject for this kset (recursion, isn't it fun...)
 * @uevent_ops: the set of uevent operations for this kset.  These are
* called whenever a kobject has something happen to it so that the kset
* can add new environment variables, or filter out the uevents if so
 * desired.
*/
struct kset {
        struct list_head list;                /*属于该kset的kobject链表*/
        spinlock_t list_lock;
        struct kobject kobj;        /*该kset内嵌的kobj*/

        struct kset_uevent_ops *uevent_ops;
};

2.3 ktype
每个kobject对象都内嵌有一个ktype,该结构定义了kobject在创建和删除时所采取的行为。

struct kobj_type {
    void (*release)(struct kobject *kobj);
    struct sysfs_ops *sysfs_ops;
    struct attribute **default_attrs;
};

struct sysfs_ops {
    ssize_t    (*show)(struct kobject *, struct attribute *,char *);
    ssize_t    (*store)(struct kobject *,struct attribute *,const char *, size_t);
};

/* FIXME
* The *owner field is no longer used.
* x86 tree has been cleaned up. The owner
 * attribute is still left for other arches.
*/
struct attribute {
    const char        *name;
    struct module        *owner;
    mode_t            mode;
};

当kobject的引用计数为0时,通过release方法来释放相关的资源。
attribute为属性,每个属性在sysfs中都有对应的属性文件。

sysfs_op的两个方法用于实现读取和写入属性文件时应该采取的行为。

2.4 kobject与kset的关系
  下面这张图非常经典。最下面的kobj都属于一个kset,同时这些kobj的父对象就是kset内嵌的kobj。通过链表,kset可以获取所有属于它的kobj。

   从sysfs角度而言,kset代表一个文件夹,而下面的kobj就是这个文件夹里面的内容,而内容有可能是文件也有可能是文件夹。

3.举例
在上一节中,我们知道sys下有一个bus目录,这一将分析如何通过kobject创建bus目录。

下面代码位于drivers/base/bus.c
int __init buses_init(void)
{
        bus_kset = kset_create_and_add("bus", &bus_uevent_ops, NULL);
        if (!bus_kset)
                return -ENOMEM;
        return 0;

static struct kset_uevent_ops bus_uevent_ops = {
    .filter = bus_uevent_filter,
};

static int bus_uevent_filter(struct kset *kset, struct kobject *kobj)

    struct kobj_type *ktype = get_ktype(kobj);

    if (ktype == &bus_ktype)
        return 1;
    return 0;
}
这里直接调用kset_create_and_add,第一个参数为要创建的目录的名字,而第三个参数表示没有父对象。
下面代码位于drivers/base/kobject.c
/**
* kset_create_and_add - create a struct kset dynamically and add it to sysfs
 *
 * @name: the name for the kset
 * @uevent_ops: a struct kset_uevent_ops for the kset
* @parent_kobj: the parent kobject of this kset, if any.
*
* This function creates a kset structure dynamically and registers it
* with sysfs.  When you are finished with this structure, call
* kset_unregister() and the structure will be dynamically freed when it
* is no longer being used.
 *
* If the kset was not able to be created, NULL will be returned.
*/
struct kset *kset_create_and_add(const char *name,
                                 struct kset_uevent_ops *uevent_ops,
                                 struct kobject *parent_kobj)
{
        struct kset *kset;
        int error;

        kset = kset_create(name, uevent_ops, parent_kobj);        /*建立kset,设置某些字段*/
        if (!kset)
                return NULL;
        error = kset_register(kset);        /*添加kset到sysfs*/
        if (error
                kfree(kset);
                return NULL;

        return kset;
}
这里主要调用了两个函数,接下分别来看下。

3.1 kset_create函数
下面代码位于drivers/base/kobject.c

/**
* kset_create - create a struct kset dynamically
*
 * @name: the name for the kset
* @uevent_ops: a struct kset_uevent_ops for the kset
 * @parent_kobj: the parent kobject of this kset, if any.
*
 * This function creates a kset structure dynamically.  This structure can
 * then be registered with the system and show up in sysfs with a call to
* kset_register().  When you are finished with this structure, if
* kset_register() has been called, call kset_unregister() and the
 * structure will be dynamically freed when it is no longer being used.
*
 * If the kset was not able to be created, NULL will be returned.
 */
static struct kset *kset_create(const char *name,
                                struct kset_uevent_ops *uevent_ops,
                                struct kobject *parent_kobj)
{
        struct kset *kset;

        kset = kzalloc(sizeof(*kset), GFP_KERNEL);/*分配kset*/
        if (!kset)
                return NULL;
        kobject_set_name(&kset->kobj, name);/*设置kobj->name*/
        kset->uevent_ops = uevent_ops;
        kset->kobj.parent = parent_kobj;        /*设置父对象*/

        /*
         * The kobject of this kset will have a type of kset_ktype and belong to
         * no kset itself.  That way we can properly free it when it is
         * finished being used.
         */
        kset->kobj.ktype = &kset_ktype;
        kset->kobj.kset = NULL;                        /*本keset不属于任何kset*/

        return kset;
}

这个函数中,动态分配了kset结构,调用kobject_set_name设置kset->kobj->name为bus,也就是我们要创建的目录bus。同时这里kset->kobj.parent为NULL,

也就是没有父对象。因为要创建的bus目录是在sysfs所在的根目录创建的,自然没有父对象。

随后简要看下由kobject_set_name函数调用引发的一系列调用。

/**
 * kobject_set_name - Set the name of a kobject
 * @kobj: struct kobject to set the name of
 * @fmt: format string used to build the name
*
 * This sets the name of the kobject.  If you have already added the
 * kobject to the system, you must call kobject_rename() in order to
* change the name of the kobject.
 */
int kobject_set_name(struct kobject *kobj, const char *fmt, ...)
{
        va_list vargs;
        int retval;

        va_start(vargs, fmt);
        retval = kobject_set_name_vargs(kobj, fmt, vargs);
        va_end(vargs);

        return retval;
}

/**
* kobject_set_name_vargs - Set the name of an kobject
 * @kobj: struct kobject to set the name of
* @fmt: format string used to build the name
 * @vargs: vargs to format the string.
 */
int kobject_set_name_vargs(struct kobject *kobj, const char *fmt,
                  va_list vargs)

    const char *old_name = kobj->name;
    char *s;

    if (kobj->name && !fmt)
        return 0;

    kobj->name = kvasprintf(GFP_KERNEL, fmt, vargs);
    if (!kobj->name)
        return -ENOMEM;

    /* ewww... some of these buggers have '/' in the name ... */
    while ((s = strchr(kobj->name, '/')))
        s[0] = '!';

    kfree(old_name);
    return 0;
}

/* Simplified asprintf. */
char *kvasprintf(gfp_t gfp, const char *fmt, va_list ap)
{
    unsigned int len;
    char *p;
    va_list aq;

    va_copy(aq, ap);
    len = vsnprintf(NULL, 0, fmt, aq);
    va_end(aq);

    p = kmalloc(len+1, gfp);
    if (!p)
        return NULL;

    vsnprintf(p, len+1, fmt, ap);

    return p;

3.2 kset_register
下面代码位于drivers/base/kobject.c。
/**
* kset_register - initialize and add a kset.
 * @k: kset.
*/
int kset_register(struct kset *k)
{
        int err;

        if (!k)
                return -EINVAL;

        kset_init(k);           /*初始化kset*/
        err = kobject_add_internal(&k->kobj);  /*在sysfs中建立目录*/
        if (err)
                return err;
        kobject_uevent(&k->kobj, KOBJ_ADD);
        return 0;
}
这里面调用了3个函数。这里先介绍前两个函数。

3.2.1 kset_init
  该函数用于初始化kset。

  下面代码位于drivers/base/kobject.c。

/**
* kset_init - initialize a kset for use
* @k: kset
 */
void kset_init(struct kset *k)
{
        kobject_init_internal(&k->kobj);/*初始化kobject的某些字段*/
        INIT_LIST_HEAD(&k->list);        /*初始化链表头*/
        spin_lock_init(&k->list_lock);        /*初始化自旋锁*/
}

static void kobject_init_internal(struct kobject *kobj)

    if (!kobj)
        return;
    kref_init(&kobj->kref);           /*初始化引用基计数*/
    INIT_LIST_HEAD(&kobj->entry);    /*初始化链表头*/
    kobj->state_in_sysfs = 0;
    kobj->state_add_uevent_sent = 0;
    kobj->state_remove_uevent_sent = 0;
    kobj->state_initialized = 1;
}
3.2.2 kobject_add_internal
  该函数将在sysfs中建立目录。

下面代码位于drivers/base/kobject.c。
static int kobject_add_internal(struct kobject *kobj)
{
        int error = 0;
        struct kobject *parent;

        if (!kobj)
                return -ENOENT;
        /*检查name字段是否存在*/
        if (!kobj->name || !kobj->name[0]
                WARN(1, "kobject: (%p): attempted to be registered with empty "
                         "name!\n", kobj);
                return -EINVAL;

        parent = kobject_get(kobj->parent);        /*有父对象则增加父对象引用计数*/

        /* join kset if set, use it as parent if we do not already have one */
        if (kobj->kset) {
                if (!parent)
                        /*kobj属于某个kset,但是该kobj没有父对象,则以kset的kobj作为父对象*/
                        parent = kobject_get(&kobj->kset->kobj);
                kobj_kset_join(kobj);                /*将kojbect添加到kset结构中的链表当中*/
                kobj->parent = parent;

        pr_debug("kobject: '%s' (%p): %s: parent: '%s', set: '%s'\n",
                 kobject_name(kobj), kobj, __func__,
                 parent ? kobject_name(parent) : "<NULL>",
                 kobj->kset ? kobject_name(&kobj->kset->kobj) : "<NULL>");

        error = create_dir(kobj);        /*根据kobj->name在sys中建立目录*/
        if (error) {
                kobj_kset_leave(kobj);        /*删除链表项*/
                kobject_put(parent);        /*减少引用计数*/
                kobj->parent = NULL;

                /* be noisy on error issues */
                if (error == -EEXIST)
                        printk(KERN_ERR "%s failed for %s with "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n",
                               __func__, kobject_name(kobj));
                else
                        printk(KERN_ERR "%s failed for %s (%d)\n",
                               __func__, kobject_name(kobj), error);
                dump_stack();
        } else
                kobj->state_in_sysfs = 1;

        return error;
}

在上面的kset_create中有kset->kobj.kset = NULL,因此if (kobj->kset)条件不满足。因此在这个函数中,对name进行了必要的检查之后,调用了create_dir在sysfs中创建目录。

在create_dir执行完成以后会在sysfs的根目录(/sys/)建立文件夹bus。该函数的详细分析将在后面给出。

至此,对bus目录的建立有了简单而直观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出kset其实就是表示一个文件夹,而kset本身也含有一个kobject,而该kobject的name字段即为该目录的名字,本例中为bus。

4. driver model
第2节所介绍的是最底层,最核心的内容。下面开始将描述较为高层的内容。

Linux设备模型使用了三个数据结构分别来描述总线、设备和驱动。所有的设备和对应的驱动都必须挂载在某一个总线上,通过总线,可以绑定设备和驱动。

这个属于分离的思想,将设备和驱动分开管理。

同时驱动程序可以了解到所有它所支持的设备,同样的,设备也能知道它对应驱动程序。

4.1 bus
总线是处理器与一个设备或者多个设备之间的通道。在设备模型中,所有的设备都挂载在某一个总线上。总线使用struct bus_type来表述。

下列代码位于include/linux/device.h。

struct bus_type {
    const char        *name;
    struct bus_attribute    *bus_attrs;
    struct device_attribute    *dev_attrs;
    struct driver_attribute    *drv_attrs;

    int (*match)(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int (*uevent)(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kobj_uevent_env *env);
    int (*probe)(struct device *dev);
    int (*remove)(struct device *dev);
    void (*shutdown)(struct device *dev);

    int (*suspend)(struct device *dev, pm_message_t state);
    int (*suspend_late)(struct device *dev, pm_message_t state);
    int (*resume_early)(struct device *dev);
    int (*resume)(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dev_pm_ops *pm;

    struct bus_type_private *p;
};

/**
* struct bus_type_private - structure to hold the private to the driver core portions of the bus_type structure.
*
* @subsys - the struct kset that defines this bus.  This is the main kobject
 * @drivers_kset - the list of drivers associated with this bus
 * @devices_kset - the list of devices associated with this bus
 * @klist_devices - the klist to iterate over the @devices_kset
 * @klist_drivers - the klist to iterate over the @drivers_kset
* @bus_notifier - the bus notifier list for anything that cares about things
* on this bus.
* @bus - pointer back to the struct bus_type that this structure is associated
 * with.
*
* This structure is the one that is the actual kobject allowing struct
* bus_type to be statically allocated safely.  Nothing outside of the driver
* core should ever touch these fields.
*/
struct bus_type_private {
    struct kset subsys;
    struct kset *drivers_kset;
    struct kset *devices_kset;
    struct klist klist_devices;
    struct klist klist_drivers;
    struct blocking_notifier_head bus_notifier;
    unsigned int drivers_autoprobe:1;
    struct bus_type *bus;
};
我们看到每个bus_type都包含一个kset对象subsys,该kset在/sys/bus/目录下有着对应的一个目录,目录名即为字段name。后面我们将看到platform总线的建立。
drivers_kset和devices_kset对应着两个目录,该两个目录下将包含该总线上的设备和相应的驱动程序。

同时总线上的设备和驱动将分别保存在两个链表中:klist_devices和klist_drivers。

4.2 device
设备对象在driver-model中使用struct device来表示。

下列代码位于include/linux/device.h。
struct device {
        struct device                *parent;

        struct device_private        *p;

        struct kobject kobj;
        const char                *init_name; /* initial name of the device */
        struct device_type        *type;

        struct semaphore        sem;        /* semaphore to synchronize calls to
                                         * its driver.
                                         */

        struct bus_type        *bus;                /* type of bus device is on */
        struct device_driver *driver;        /* which driver has allocated this
                                           device */
        void                *driver_data;        /* data private to the driver */
        void                *platform_data;        /* Platform specific data, device
                                           core doesn't touch it */
        struct dev_pm_info        power;

#ifdef CONFIG_NUMA
        int                numa_node;        /* NUMA node this device is close to */
#endif
        u64                *dma_mask;        /* dma mask (if dma'able device) */
        u64                coherent_dma_mask;/* Like dma_mask, but for
                                             alloc_coherent mappings as
                                             not all hardware supports
                                             64 bit addresses for consistent
                                             allocations such descriptors. */

        struct device_dma_parameters *dma_pARMs;

        struct list_head        dma_pools;        /* dma pools (if dma'ble) */

        struct dma_coherent_mem        *dma_mem; /* internal for coherent mem
                                             override */
        /* arch specific additions */
        struct dev_archdata        archdata;

        dev_t                        devt;        /* dev_t, creates the sysfs "dev" */

        spinlock_t                devres_lock;
        struct list_head        devres_head;

        struct klist_node        knode_class;
        struct class                *class;
        struct attribute_group        **groups;        /* optional groups */

        void        (*release)(struct device *dev);
};

/**
* struct device_private - structure to hold the private to the driver core portions of the device structure.
 *
 * @klist_children - klist containing all children of this device
* @knode_parent - node in sibling list
 * @knode_driver - node in driver list
 * @knode_bus - node in bus list
 * @device - pointer back to the struct class that this structure is
 * associated with.
*
 * Nothing outside of the driver core should ever touch these fields.
 */
struct device_private {
    struct klist klist_children;
    struct klist_node knode_parent;
    struct klist_node knode_driver;
    struct klist_node knode_bus;
    struct device *device;
};
device本身包含一个kobject,也就是说这个device在sysfs的某个地方有着一个对应的目录。

该device所挂载的bus由knode_bus指定。

该device所对应的设备驱动由knode_driver指定。

4.3 driver
设备设备对象在driver-model中使用struct device_driver来表示。

下列代码位于include/linux/device.h。
struct device_driver {
        const char                *name;
        struct bus_type                *bus;

        struct module                *owner;
        const char                 *mod_name;        /* used for built-in modules */

        int (*probe) (struct device *dev);
        int (*remove) (struct device *dev);
        void (*shutdown) (struct device *dev);
        int (*suspend) (struct device *dev, pm_message_t state);
        int (*resume) (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attribute_group **groups;

        struct dev_pm_ops *pm;

        struct driver_private *p;
};

struct driver_private {
    struct kobject kobj;
    struct klist klist_devices;
    struct klist_node knode_bus;
    struct module_kobject *mkobj;
    struct device_driver *driver;
};
device_driver本身包含一个kobject,也就是说这个device_driver在sysfs的某个地方有着一个对应的目录。
该设备驱动所支持的设备由klist_devices指定。

该设备驱动所挂载的总线由knode_bus制定。

5. Bus举例
本节我们将以platform总线为例,来看看,/sys/bus/platform是如何建立的。

platform总线的注册是由platform_bus_init函数完成的。该函数在内核启动阶段被调用,我们来简单看下调用过程:

start_kernel() -> rest_init() ->kernel_init() -> do_basic_setup() -> driver_init() -> platform_bus_init()。

注:kernel_init()是在rest_init函数中创建内核线程来执行的。

int __init platform_bus_init(void)

    int error;

    early_platform_cleanup();

    error = device_register(&platform_bus);
    if (error)
        return error;
    error =  bus_register(&platform_bus_type);
    if (error)
        device_unregister(&platform_bus);
    return error;
}
struct bus_type platform_bus_type = {
        .name                = "platform",
        .dev_attrs        = platform_dev_attrs,
        .match                = platform_match,
        .uevent                = platform_uevent,
        .pm                = PLATFORM_PM_OPS_PTR,
};
EXPORT_SYMBOL_GPL(platform_bus_type);
从bus_type,我们看到该总线的名字为platform。
调用了两个函数,我们只关注bus_register函数。

/**
* bus_register - register a bus with the system.
* @bus: bus.
 *
 * Once we have that, we registered the bus with the kobject
* infrastructure, then register the children subsystems it has:
* the devices and drivers that belong to the bus.
*/
int bus_register(struct bus_type *bus)
{
        int retval;
        struct bus_type_private *priv;

        priv = kzalloc(sizeof(struct bus_type_private), GFP_KERNEL);
        if (!priv)
                return -ENOMEM;
        /*互相保存*/
        priv->bus = bus;
        bus->p = priv;

        BLOCKING_INIT_NOTIFIER_HEAD(&priv->bus_notifier);
        /*设定kobject->name*/
        retval = kobject_set_name(&priv->subsys.kobj, "%s", bus->name);
        if (retval)
                goto out;

        priv->subsys.kobj.kset = bus_kset;
        priv->subsys.kobj.ktype = &bus_ktype;
        priv->drivers_autoprobe = 1;

        /*注册kset,在bus/建立目录XXX,XXX为bus->name*/
        retval = kset_register(&priv->subsys);
        if (retval)
                goto out;

        /*创建属性,在bus/XXX/建立文件uevent*/
        retval = bus_create_file(bus, &bus_attr_uevent);
        if (retval)
                goto bus_uevent_fail;

        /*创建kset,在bus/XXX/建立目录devices*/
        priv->devices_kset = kset_create_and_add("devices", NULL,
                                                 &priv->subsys.kobj);
        if (!priv->devices_kset
                retval = -ENOMEM;
                goto bus_devices_fail;
        }

        /*创建kset,在bus/XXX/建立目录drivers*/
        priv->drivers_kset = kset_create_and_add("drivers", NULL,
                                                 &priv->subsys.kobj);
        if (!priv->drivers_kset
                retval = -ENOMEM;
                goto bus_drivers_fail;

        /*初始化2个内核链表,*/
        klist_init(&priv->klist_devices, klist_devices_get, klist_devices_put);
        klist_init(&priv->klist_drivers, NULL, NULL);

        /*创建属性,在bus/XXX/建立文件drivers_autoprobe和drivers_probe*/
        retval = add_probe_files(bus);
        if (retval)
                goto bus_probe_files_fail;
        /*根据bus->bus_attribute创建属性,在bus/XXX/下建立相应的文件d*/
        retval = bus_add_attrs(bus);
        if (retval)
                goto bus_attrs_fail;

        pr_debug("bus: '%s': registered\n", bus->name);
        return 0;

bus_attrs_fail:
        remove_probe_files(bus);
bus_probe_files_fail:
        kset_unregister(bus->p->drivers_kset);
bus_drivers_fail:
        kset_unregister(bus->p->devices_kset);
bus_devices_fail:
        bus_remove_file(bus, &bus_attr_uevent);
bus_uevent_fail:
        kset_unregister(&bus->p->subsys);
        kfree(bus->p);
out:
        bus->p = NULL;
        return retval;

EXPORT_SYMBOL_GPL(bus_register);

函数中,首先调用kobject_set_name设置了bus对象的subsys.kobject->name 为 platform,也就是说会建立一个名为platform的目录。kobject_set_name函数在3.1小节中已经给出。
在这里还用到了bus_kset这个变量,这个变量就是在第3节buses_init函数中建立bus目录所对应的kset对象。

接着,priv->subsys.kobj.kset = bus_kset,设置subsys的kobj在bus_kset对象包含的集合中,也就是说bus目录下将包含subsys对象所对应的目录,即platform。

紧接着调用了kset_register,参数为&priv->subsys。该函数在3.2节中以给出。在该函数的调用过程中,将调用kobj_kset_join函数,该函数将kobject添加到kobject->kset的链表中。

/* add the kobject to its kset's list */
static void kobj_kset_join(struct kobject *kobj)
{
        if (!kobj->kset)
                return;

        kset_get(kobj->kset);        /*增加kset引用计数*/
        spin_lock(&kobj->kset->list_lock);
        list_add_tail(&kobj->entry, &kobj->kset->list);        /*将kojbect添加到kset结构中的链表当中*/
        spin_unlock(&kobj->kset->list_lock);
}
kset_register函数执行完成后,将在/sys/bus/下建立目录platform。此刻,我们先来看下kset和kobject之间的关系。

然后,调用了bus_create_file函数在/sys/bus/platform/下建立文件uevent。

int bus_create_file(struct bus_type *bus, struct bus_attribute *attr)

        int error;
        if (bus_get(bus)
                error = sysfs_create_file(&bus->p->subsys.kobj, &attr->attr);
                bus_put(bus);
        } else
                error = -EINVAL;
        return error;
}
EXPORT_SYMBOL_GPL(bus_create_file);
有关底层的sysfs将在后面叙述,这里只要关注参数&bus->p->subsys.kobj,表示在该kset下建立文件,也就是platform下建立。
接着调用了2次kset_create_and_add,分别在/sys/bus/platform/下建立了文件夹devices和drivers。该函数位于第3节开始处。

这里和第3节调用kset_create_and_add时的最主要一个区别就是:此时的parent参数不为NULL,而是&priv->subsys.kobj。

也就是说,将要创建的kset的kobject->parent = &priv->subsys.kobj,也即新建的kset被包含在platform文件夹对应的kset中。

我们来看下关系图:

随后,调用了add_probe_files创建了属性文件drivers_autoprobe和drivers_probe。

static int add_probe_files(struct bus_type *bus)
{
        int retval;

        retval = bus_create_file(bus, &bus_attr_drivers_probe);
        if (retval)
                goto out;

        retval = bus_create_file(bus, &bus_attr_drivers_autoprobe);
        if (retval)
                bus_remove_file(bus, &bus_attr_drivers_probe);
out:
        return retval;
}
该函数只是简单的调用了两次bus_create_file,该函数已在前面叙述过。
最后调用bus_add_attrs创建总线相关的属性文件。

/**
 * bus_add_attrs - Add default attributes for this bus.
 * @bus: Bus that has just been registered.
*/

static int bus_add_attrs(struct bus_type *bus)
{
        int error = 0;
        int i;

        if (bus->bus_attrs
                for (i = 0; attr_name(bus->bus_attrs); i++) {
                        error = bus_create_file(bus, &bus->bus_attrs);
                        if (error)
                                goto err;
                }

done:
        return error;
err:
        while (--i >= 0)
                bus_remove_file(bus, &bus->bus_attrs);
        goto done;
}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函数将根据bus_type->bus_arrts来创建属性文件。不过,在本例中,bus_arrts从未给出定义,因此次函数不做任何工作。
好了,整个bus_register调用完成了,我们来看下sysfs中实际的情况。

[root@yj423 platform]#pwd
/sys/bus/platform
[root@yj423 platform]#ls
devices            drivers            drivers_autoprobe  drivers_probe      uevent
最后,我们对整个bus_register的过程进行一个小结。

6. device举例
本节将首先讲述如何在/sys/devices下建立虚拟的platform设备,然后再讲述如何在/sys/devices/platform/下建立子设备。

6.1 虚拟的platform设备
之所以叫虚拟是因为这个platform并不代表任何实际存在的设备,但是platform将是所有具体设备的父设备。

在第5节,platform_bus_init函数中还调用了device_register,现在对其做出分析。

int __init platform_bus_init(void)

        int error;

        early_platform_cleanup();

        error = device_register(&platform_bus);
        if (error)
                return error;
        error =  bus_register(&platform_bus_type);
        if (error)
                device_unregister(&platform_bus);
        return error;

struct device platform_bus = {
    .init_name    = "platform",
};
EXPORT_SYMBOL_GPL(platform_bus)
下列函数位于drivers/base/core.c。
/**
* device_register - register a device with the system.
* @dev: pointer to the device structure
 *
 * This happens in two clean steps - initialize the device
* and add it to the system. The two steps can be called
 * separately, but this is the easiest and most common.
 * I.e. you should only call the two helpers separately if
* have a clearly defined need to use and refcount the device
 * before it is added to the hierarchy.
 *
* NOTE: _Never_ directly free @dev after calling this function, even
 * if it returned an error! Always use put_device() to give up the
 * reference initialized in this function instead.
 */
int device_register(struct device *dev)
{
        device_initialize(dev);        /*初始化dev的某些字段*/
        return device_add(dev); /*将设备添加到系统中*/
}

一个设备的注册分成两部,每步通过调用一个函数函数。首先先看第一步:

下列函数位于drivers/base/core.c。
/**
* device_initialize - init device structure.
 * @dev: device.
*
* This prepares the device for use by other layers by initializing
* its fields.
 * It is the first half of device_register(), if called by
* that function, though it can also be called separately, so one
 * may use @dev's fields. In particular, get_device()/put_device()
 * may be used for reference counting of @dev after calling this
 * function.
 *
 * NOTE: Use put_device() to give up your reference instead of freeing
* @dev directly once you have called this function.
*/
void device_initialize(struct device *dev)
{
    dev->kobj.kset = devices_kset;        /*设置kobj属于哪个kset,/sys/devices/*/
    kobject_init(&dev->kobj, &device_ktype);/*初始化dev->kobj*/
    INIT_LIST_HEAD(&dev->dma_pools);    /*初始化链表头*/
    init_MUTEX(&dev->sem);                /*初始化互斥体*/
    spin_lock_init(&dev->devres_lock);    /*初始化自旋锁*/
    INIT_LIST_HEAD(&dev->devres_head);    /*初始化链表头*/
    device_init_wakeup(dev, 0);            /*设置该device不能唤醒*/
    device_pm_init(dev);                /*设置该device可操作*/
    set_dev_node(dev, -1);                /*设置NUMA节点*/

6.1.1 有关devices_kset
首先其中用到了devices_kset对象,这个对象和第3节当中的bus_kset是同样的性质,也就是说该对象表示一个目录。

该对象的建立是在devices_init函数中完成的。
int __init devices_init(void)
{
        devices_kset = kset_create_and_add("devices", &device_uevent_ops, NULL);
        if (!devices_kset)
                return -ENOMEM;
        dev_kobj = kobject_create_and_add("dev", NULL);
        if (!dev_kobj)
                goto dev_kobj_err;
        sysfs_dev_block_kobj = kobject_create_and_add("block", dev_kobj);
        if (!sysfs_dev_block_kobj)
                goto block_kobj_err;
        sysfs_dev_char_kobj = kobject_create_and_add("char", dev_kobj);
        if (!sysfs_dev_char_kobj)
                goto char_kobj_err;

        return 0;

char_kobj_err:
        kobject_put(sysfs_dev_block_kobj);
block_kobj_err:
        kobject_put(dev_kobj);
dev_kobj_err:
        kset_unregister(devices_kset);
        return -ENOMEM;
}
由此可见,devices_kset对象表示的目录为/sys下的devices目录。
6.1.2 kobject_init
下列函数位于lib/kojbect.c。
/**
 * kobject_init - initialize a kobject structure
* @kobj: pointer to the kobject to initialize
 * @ktype: pointer to the ktype for this kobject.
*
 * This function will properly initialize a kobject such that it can then
* be passed to the kobject_add() call.
 *
 * After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the kobject MUST be cleaned up by a call
 * to kobject_put(), not by a call to kfree directly to ensure that all of
 * the memory is cleaned up properly.
 */
void kobject_init(struct kobject *kobj, struct kobj_type *ktype)

        char *err_str;

        if (!kobj
                err_str = "invalid kobject pointer!";
                goto error;
        }
        if (!ktype) {
                err_str = "must have a ktype to be initialized properly!\n";
                goto error;
        }
        if (kobj->state_initialized) {
                /* do not error out as sometimes we can recover */
                printk(KERN_ERR "kobject (%p): tried to init an initialized "
                       "object, something is seriously wrong.\n", kobj);
                dump_stack();
        }

        kobject_init_internal(kobj);
        kobj->ktype = ktype;
        return;

error:
        printk(KERN_ERR "kobject (%p): %s\n", kobj, err_str);
        dump_stack();
}
EXPORT_SYMBOL(kobject_init);

static void kobject_init_internal(struct kobject *kobj)
{
    if (!kobj)
        return;
    kref_init(&kobj->kref);            /*初始化引用基计数*/
    INIT_LIST_HEAD(&kobj->entry);    /*初始化链表头*/
    kobj->state_in_sysfs = 0;
    kobj->state_add_uevent_sent = 0;
    kobj->state_remove_uevent_sent = 0;
    kobj->state_initialized = 1;
}
该函数在做了一系列的必要检查后,调用kobject_init_internal初始化了kobject的某些字段。
6.1.3 device_init_wakeup
参数val为0,设置该device不能够唤醒。
#ifdef CONFIG_PM

/* changes to device_may_wakeup take effect on the next pm state change.
* by default, devices should wakeup if they can.
 */
static inline void device_init_wakeup(struct device *dev, int val)

        dev->power.can_wakeup = dev->power.should_wakeup = !!val;
}
。。。。。。
#else /* !CONFIG_PM */

/* For some reason the next two routines work even without CONFIG_PM */
static inline void device_init_wakeup(struct device *dev, int val)

    dev->power.can_wakeup = !!val;

。。。。。。
#endif

6.1.4 device_pm_init
设置电源的状态。
static inline void device_pm_init(struct device *dev)
{
        dev->power.status = DPM_ON;    /*该device被认为可操作*/
}
6.1.5 set_dev_node
如果使用NUMA,则设置NUMA节点。
#ifdef CONFIG_NUMA
。。。。。。
static inline void set_dev_node(struct device *dev, int node)
{
        dev->numa_node = node;
}
#else
。。。。。。
static inline void set_dev_node(struct device *dev, int node)
{

#endif

6.2 device_add
接下来是注册的第二步:调用device_add。

/**
* device_add - add device to device hierarchy.
 * @dev: device.
*
* This is part 2 of device_register(), though may be called
 * separately _iff_ device_initialize() has been called separately.
*
 * This adds @dev to the kobject hierarchy via kobject_add(), adds it
* to the global and sibling lists for the device, then
 * adds it to the other relevant subsystems of the driver model.
*
* NOTE: _Never_ directly free @dev after calling this function, even
 * if it returned an error! Always use put_device() to give up your
* reference instead.
 */
int device_add(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device *parent = NULL;
        struct class_inteRFace *class_intf;
        int error = -EINVAL;

        dev = get_device(dev);        /*增加引用计数*/
        if (!dev)
                goto done;

        dev->p = kzalloc(sizeof(*dev->p), GFP_KERNEL);        /*分配device_private结构*/
        if (!dev->p) {
                error = -ENOMEM;
                goto done;
        }
        dev->p->device = dev;        /*保存dev*/
        klist_init(&dev->p->klist_children, klist_children_get,        /*初始化内核链表*/
                   klist_children_put);

        /*
         * for statically allocated devices, which should all be converted
         * some day, we need to initialize the name. We prevent reading back
         * the name, and force the use of dev_name()
         */
        if (dev->init_name) {
                dev_set_name(dev, dev->init_name);         /*dev->kobject->name = dev->init_name*/
                dev->init_name = NULL;
        }

        if (!dev_name(dev))        /*检查dev->kobject->name*/
                goto name_error;

        pr_debug("device: '%s': %s\n", dev_name(dev), __func__);

        parent = get_device(dev->parent);        /*增加父设备引用计数*/
        setup_parent(dev, parent);                        /*设置dev->kobject->parent*/

        /* use parent numa_node */
        if (parent)
                set_dev_node(dev, dev_to_node(parent));

        /* first, register with generic layer. */
        /* we require the name to be set before, and pass NULL */
        /* 执行完以后,将在/sys/devices/下建立目录XXX,目录名XXX为dev->kobj->name*/
        error = kobject_add(&dev->kobj, dev->kobj.parent, NULL);
        if (error)
                goto Error;

        /* notify platform of device entry */
        if (platform_notify)
                platform_notify(dev);

        /*在XXX下建立文件uevent*/
        error = device_create_file(dev, &uevent_attr);
        if (error)
                goto attrError;

        if (MAJOR(dev->devt)) {/*主设备号不为0*/
                error = device_create_file(dev, &devt_attr);/*创建属性文件dev*/
                if (error)
                        goto ueventattrError;

                /* 在sys/dev/char/下建立symlink,名字为主设备号:次设备号,该链接指向XXX */
                error = device_create_sys_dev_entry(dev);
                if (error)
                        goto devtattrError;
        }

        error = device_add_class_symlinks(dev);
        if (error)
                goto SymlinkError;
        error = device_add_attrs(dev);        /*添加类设备属型文件和属性组*/
        if (error)
                goto AttrsError;
        error = bus_add_device(dev);        /*添加3个symlink*/
        if (error)
                goto BusError;
        error = dpm_sysfs_add(dev);                /*创建power子目录,并在其下添加电源管理的属性组文件*/
        if (error)
                goto DPMError;
        device_pm_add(dev);                                /*将该device添加到电源管理链表中*/

        /* Notify clients of device addition.  This call must come
         * after dpm_sysf_add() and before kobject_uevent().
         */
        if (dev->bus)
                blocking_notifier_call_chain(&dev->bus->p->bus_notifier,
                                             BUS_NOTIFY_ADD_DEVICE, dev);

        kobject_uevent(&dev->kobj, KOBJ_ADD);        /*通知用户层*/
        bus_attach_device(dev);                                        /*将设备添加到总线的设备链表中,并尝试获取驱动*/
        if (parent)
                klist_add_tail(&dev->p->knode_parent,        /*有父设备,则将该设备添加到父设备的儿子链表中*/
                               &parent->p->klist_children);

        if (dev->class) {                                                /*该设备属于某个设备类*/
                mutex_lock(&dev->class->p->class_mutex);
                /* tie the class to the device */
                klist_add_tail(&dev->knode_class,        /*将device添加到class的类设备链表中*/
                               &dev->class->p->class_devices);

                /* notify any interfaces that the device is here */
                list_for_each_entry(class_intf,
                                    &dev->class->p->class_interfaces, node)
                        if (class_intf->add_dev)
                                class_intf->add_dev(dev, class_intf);
                mutex_unlock(&dev->class->p->class_mutex);

done:
        put_device(dev);
        return error;
DPMError:
        bus_remove_device(dev);
BusError:
        device_remove_attrs(dev);
 AttrsError:
        device_remove_class_symlinks(dev);
 SymlinkError:
        if (MAJOR(dev->devt))
                device_remove_sys_dev_entry(dev);
 devtattrError:
        if (MAJOR(dev->devt))
                device_remove_file(dev, &devt_attr);
ueventattrError:
        device_remove_file(dev, &uevent_attr);
attrError:
        kobject_uevent(&dev->kobj, KOBJ_REMOVE);
        kobject_del(&dev->kobj);
Error:
        cleanup_device_parent(dev);
        if (parent)
                put_device(parent);
name_error:
        kfree(dev->p);
        dev->p = NULL;
        goto done;
}

该函数调用了非常多的其他函数,接下来对主要的函数做出分析。
6.2.1 setup_parent函数
下列代码位于drivers/base/core.c。
static void setup_parent(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device *parent)
{
        struct kobject *kobj;
        kobj = get_device_parent(dev, parent);
        if (kobj)
                dev->kobj.parent = kobj;
}

static struct kobject *get_device_parent(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device *parent)
{
    /* class devices without a parent live in /sys/class/<classname>/ */
    if (dev->class && (!parent || parent->class != dev->class))
        return &dev->class->p->class_subsys.kobj;
    /* all other devices keep their parent */
    else if (parent)
        return &parent->kobj;

    return NULL;
}
该函数将设置dev对象的parent。在这里实际传入的parent为NULL,同时dev->class也没有定义过。因此这个函数什么都没有做。
6.2.2 kobject_add函数
下列代码位于lib/kobject.c。
/**
* kobject_add - the main kobject add function
* @kobj: the kobject to add
 * @parent: pointer to the parent of the kobject.
* @fmt: format to name the kobject with.
*
* The kobject name is set and added to the kobject hierarchy in this
 * function.
*
* If @parent is set, then the parent of the @kobj will be set to it.
 * If @parent is NULL, then the parent of the @kobj will be set to the
 * kobject associted with the kset assigned to this kobject.  If no kset
 * is assigned to the kobject, then the kobject will be located in the
* root of the sysfs tree.
*
 * If this function returns an error, kobject_put() must be called to
* properly clean up the memory associated with the object.
 * Under no instance should the kobject that is passed to this function
 * be directly freed with a call to kfree(), that can leak memory.
 *
* Note, no "add" uevent will be created with this call, the caller should set
 * up all of the necessary sysfs files for the object and then call
 * kobject_uevent() with the UEVENT_ADD parameter to ensure that
 * userspace is properly notified of this kobject's creation.
 */
int kobject_add(struct kobject *kobj, struct kobject *parent,
                const char *fmt, ...)
{
        va_list args;
        int retval;

        if (!kobj)
                return -EINVAL;

        if (!kobj->state_initialized) {
                printk(KERN_ERR "kobject '%s' (%p): tried to add an "
                       "uninitialized object, something is seriously wrong.\n",
                       kobject_name(kobj), kobj);
                dump_stack();
                return -EINVAL;
        }
        va_start(args, fmt);
        retval = kobject_add_varg(kobj, parent, fmt, args);
        va_end(args);

        return retval;

EXPORT_SYMBOL(kobject_add);

static int kobject_add_varg(struct kobject *kobj, struct kobject *parent,
                const char *fmt, va_list vargs)
{
    int retval;

    retval = kobject_set_name_vargs(kobj, fmt, vargs);
    if (retval) {
        printk(KERN_ERR "kobject: can not set name properly!\n");
        return retval;

    kobj->parent = parent;
    return kobject_add_internal(kobj);
}

static int kobject_add_internal(struct kobject *kobj)
{
    int error = 0;
    struct kobject *parent;

    if (!kobj)
        return -ENOENT;
    /*检查name字段是否存在*/
    if (!kobj->name || !kobj->name[0]
        WARN(1, "kobject: (%p): attempted to be registered with empty "
             "name!\n", kobj);
        return -EINVAL;

    parent = kobject_get(kobj->parent);    /*有父对象则增加父对象引用计数*/

    /* join kset if set, use it as parent if we do not already have one */
    if (kobj->kset) {
        if (!parent)
            /*kobj属于某个kset,但是该kobj没有父对象,则以kset的kobj作为父对象*/
            parent = kobject_get(&kobj->kset->kobj);
        kobj_kset_join(kobj);        /*将kojbect添加到kset结构中的链表当中*/
        kobj->parent = parent;

    pr_debug("kobject: '%s' (%p): %s: parent: '%s', set: '%s'\n",
         kobject_name(kobj), kobj, __func__,
         parent ? kobject_name(parent) : "<NULL>",
         kobj->kset ? kobject_name(&kobj->kset->kobj) : "<NULL>");

    error = create_dir(kobj);    /*根据kobj->name在sys中建立目录*/
    if (error
        kobj_kset_leave(kobj);    /*删除链表项*/
        kobject_put(parent);    /*减少引用计数*/
        kobj->parent = NULL;

        /* be noisy on error issues */
        if (error == -EEXIST)
            printk(KERN_ERR "%s failed for %s with "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n",
                   __func__, kobject_name(kobj));
        else
            printk(KERN_ERR "%s failed for %s (%d)\n",
                   __func__, kobject_name(kobj), error);
        dump_stack();
    } else
        kobj->state_in_sysfs = 1;

    return error;
}
在调用时,参数parent为NULL,且dev->kobj.kset在6.1节device_initialize函数中设置为devices_kset。
而devices_kset对应着/sys/devices目录,因此该函数调用完成后将在/sys/devices目录下生成目录platform。

但是这里比较奇怪的是,为什么platform目录没有对应的kset对象???

6.2.3 device_create_sys_dev_entry函数
在调用该函数之前,会在/sys/devices/platform/下生成属性文件。接着如果该device的设备号不为0,则创建属性文件dev,并调用本函数。
但是,在本例中设备号devt从未设置过,显然为0,那么本函数实际并未执行。

下列代码位于drivers/base/core.c。
static int device_create_sys_dev_entry(struct device *dev)
{
        struct kobject *kobj = device_to_dev_kobj(dev);
        int error = 0;
        char devt_str[15];

        if (kobj
                format_dev_t(devt_str, dev->devt);
                error = sysfs_create_link(kobj, &dev->kobj, devt_str);
        }

        return error;
}
/**
* device_to_dev_kobj - select a /sys/dev/ directory for the device
* @dev: device
 *
 * By default we select char/ for new entries.  Setting class->dev_obj
* to NULL prevents an entry from being created.  class->dev_kobj must
 * be set (or cleared) before any devices are registered to the class
* otherwise device_create_sys_dev_entry() and
* device_remove_sys_dev_entry() will disagree about the the presence
 * of the link.
*/
static struct kobject *device_to_dev_kobj(struct device *dev)
{
    struct kobject *kobj;

    if (dev->class)
        kobj = dev->class->dev_kobj;
    else
        kobj = sysfs_dev_char_kobj;

    return kobj;

6.2.4 device_add_class_symlinks函数
由于dev->class为NULL,本函数其实没做任何工作。

下列代码位于drivers/base/core.c。
static int device_add_class_symlinks(struct device *dev)
{
        int error;

        if (!dev->class)
                return 0;

        error = sysfs_create_link(&dev->kobj,
                                  &dev->class->p->class_subsys.kobj,
                                  "subsystem");
        if (error)
                goto out;

#ifdef CONFIG_SYSFS_DEPRECATED
        /* stacked class devices need a symlink in the class directory */
        if (dev->kobj.parent != &dev->class->p->class_subsys.kobj &&
            device_is_not_partition(dev)) {
                error = sysfs_create_link(&dev->class->p->class_subsys.kobj,
                                          &dev->kobj, dev_name(dev));
                if (error)
                        goto out_subsys;
        }

        if (dev->parent && device_is_not_partition(dev)
                struct device *parent = dev->parent;
                char *class_name;

                /*
                 * stacked class devices have the 'device' link
                 * pointing to the bus device instead of the parent
                 */
                while (parent->class && !parent->bus && parent->parent)
                        parent = parent->parent;

                error = sysfs_create_link(&dev->kobj,
                                          &parent->kobj,
                                          "device");
                if (error)
                        goto out_busid;

                class_name = make_class_name(dev->class->name,
                                                &dev->kobj);
                if (class_name)
                        error = sysfs_create_link(&dev->parent->kobj,
                                                &dev->kobj, class_name);
                kfree(class_name);
                if (error)
                        goto out_device;
        }
        return 0;

out_device:
        if (dev->parent && device_is_not_partition(dev))
                sysfs_remove_link(&dev->kobj, "device");
out_busid:
        if (dev->kobj.parent != &dev->class->p->class_subsys.kobj &&
            device_is_not_partition(dev))
                sysfs_remove_link(&dev->class->p->class_subsys.kobj,
                                  dev_name(dev));
#else
        /* link in the class directory pointing to the device */
        error = sysfs_create_link(&dev->class->p->class_subsys.kobj,
                                  &dev->kobj, dev_name(dev));
        if (error)
                goto out_subsys;

        if (dev->parent && device_is_not_partition(dev)
                error = sysfs_create_link(&dev->kobj, &dev->parent->kobj,
                                          "device");
                if (error)
                        goto out_busid;
        }
        return 0;

out_busid:
        sysfs_remove_link(&dev->class->p->class_subsys.kobj, dev_name(dev));
#endif

out_subsys:
        sysfs_remove_link(&dev->kobj, "subsystem");
out:
        return error;
}
6.2.5 device_add_attrs函数
同样dev->class为空,什么都没干。
下列代码位于drivers/base/core.c。
static int device_add_attrs(struct device *dev)
{
        struct class *class = dev->class;
        struct device_type *type = dev->type;
        int error;

        if (class
                error = device_add_attributes(dev, class->dev_attrs);
                if (error)
                        return error;

        if (type) {
                error = device_add_groups(dev, type->groups);
                if (error)
                        goto err_remove_class_attrs;
        }

        error = device_add_groups(dev, dev->groups);
        if (error)
                goto err_remove_type_groups;

        return 0;

err_remove_type_groups:
        if (type)
                device_remove_groups(dev, type->groups);
err_remove_class_attrs:
        if (class)
                device_remove_attributes(dev, class->dev_attrs);

        return error;
}
6.2.6 bus_add_device函数
由于dev->bus未指定,因此这个函数什么都没干。

该函数将创建三个symlink,在sysfs中建立总线和设备间的关系。

下列代码位于drivers/base/bus.c。
/**
 * bus_add_device - add device to bus
 * @dev: device being added
*
 * - Add the device to its bus's list of devices.
 * - Create link to device's bus.
 */
int bus_add_device(struct device *dev)
{
        struct bus_type *bus = bus_get(dev->bus);
        int error = 0;

        if (bus) {
                pr_debug("bus: '%s': add device %s\n", bus->name, dev_name(dev));
                error = device_add_attrs(bus, dev);
                if (error)
                        goto out_put;

                /*在sys/bus/XXX/devices下建立symlink,名字为设备名,该链接指向/sys/devices/下的某个目录*/
                error = sysfs_create_link(&bus->p->devices_kset->kobj,
                                                &dev->kobj, dev_name(dev));
                if (error)
                        goto out_id;

                /*在sys/devices/的某个目录下建立symlink,名字为subsystem,该链接指向/sys/bus/下的某个目录*/
                error = sysfs_create_link(&dev->kobj,
                                &dev->bus->p->subsys.kobj, "subsystem");
                if (error)
                        goto out_subsys;

                /*在sys/devices/的某个目录下建立symlink,名字为bus,该链接指向/sys/bus/下的某个目录*/
                error = make_deprecated_bus_links(dev);
                if (error)
                        goto out_deprecated;
        }
        return 0;

out_deprecated:
        sysfs_remove_link(&dev->kobj, "subsystem");
out_subsys:
        sysfs_remove_link(&bus->p->devices_kset->kobj, dev_name(dev));
out_id:
        device_remove_attrs(bus, dev);
out_put:
        bus_put(dev->bus);
        return error;

6.2.7 dpm_sysfs_add函数
下列代码位于drivers/base/power/sysfs.c。
int dpm_sysfs_add(struct device * dev)
{
        return sysfs_create_group(&dev->kobj, &pm_attr_group);
}

static DEVICE_ATTR(wakeup, 0644, wake_show, wake_store);

static struct attribute * power_attrs[] = {
    &dev_attr_wakeup.attr,
    NULL,
};
static struct attribute_group pm_attr_group = {
    .name    = "power",
    .attrs    = power_attrs,
};

该函数将在XXX目录下建立power子目录,并在该子目录下建立属性文件wakeup。

在本例中,将在/sys/bus/platform下建立子目录power并在子目录下建立wakeup文件。
6.2.8 device_pm_add函数
下列代码位于drivers/base/power/main.c。
/**
*        device_pm_add - add a device to the list of active devices
*        @dev:        Device to be added to the list
*/
void device_pm_add(struct device *dev)

        pr_debug("PM: Adding info for %s:%s\n",
                 dev->bus ? dev->bus->name : "No Bus",
                 kobject_name(&dev->kobj));
        mutex_lock(&dpm_list_mtx);
        if (dev->parent) {
                if (dev->parent->power.status >= DPM_SUSPENDING)
                        dev_warn(dev, "parent %s should not be sleeping\n",
                                 dev_name(dev->parent));
        } else if (transition_started
                /*
                 * We refuse to register parentless devices while a PM
                 * transition is in progress in order to avoid leaving them
                 * unhandled down the road
                 */
                dev_WARN(dev, "Parentless device registered during a PM transaction\n");
        }

        list_add_tail(&dev->power.entry, &dpm_list); /*将该设备添加到链表中*/
        mutex_unlock(&dpm_list_mtx);
}

该函数只是将设备添加到电源管理链表中。
6.2.9 bus_attach_device函数
在本例中,由于bus未指定,该函数实际不做任何工作。
下列代码位于drivers/base/bus.c。

/**
 * bus_attach_device - add device to bus
 * @dev: device tried to attach to a driver
*
 * - Add device to bus's list of devices.
 * - Try to attach to driver.
*/
void bus_attach_device(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bus_type *bus = dev->bus;
        int ret = 0;

        if (bus
                if (bus->p->drivers_autoprobe)
                        ret = device_attach(dev);        /*尝试获取驱动*/
                WARN_ON(ret < 0);
                if (ret >= 0)                /*将设备挂在到总线中*/
                        klist_add_tail(&dev->p->knode_bus,
                                       &bus->p->klist_devices);
        }
}

/**
 * device_attach - try to attach device to a driver.
 * @dev: device.
 *
 * Walk the list of drivers that the bus has and call
* driver_probe_device() for each pair. If a compatible
* pair is found, break out and return.
 *
 * Returns 1 if the device was bound to a driver;
* 0 if no matching device was found;
 * -ENODEV if the device is not registered.
 *
* When called for a USB interface, @dev->parent->sem must be held.
*/
int device_attach(struct device *dev)

    int ret = 0;

    down(&dev->sem);
    if (dev->driver) {    /*如果已指定驱动,即已绑定*/
        ret = device_bind_driver(dev);    /*在sysfs中建立链接关系*/
        if (ret == 0)
            ret = 1;
        else {
            dev->driver = NULL;
            ret = 0;
        }
    } else {        /*尚未绑定,尝试绑定,遍历该总线上的所有驱动*/
        ret = bus_for_each_drv(dev->bus, NULL, dev, __device_attach);

    up(&dev->sem);
    return ret;
}
EXPORT_SYMBOL_GPL(device_attach);

如果bus存在的话,将会调用device_attach函数进行绑定工作。该函数首先判断dev->driver,如果非0,表示该设备已经绑定了驱动,只要在sysfs中建立链接关系即可。

为0表示没有绑定,接着调用bus_for_each_drv,注意作为参数传入的__device_attach,这是个函数,后面会调用它。

我们来看下bus_for_each_drv:

/**
* bus_for_each_drv - driver iterator
* @bus: bus we're dealing with.
 * @start: driver to start iterating on.
 * @data: data to pass to the callback.
* @fn: function to call for each driver.
 *
 * This is nearly identical to the device iterator above.
 * We iterate over each driver that belongs to @bus, and call
 * @fn for each. If @fn returns anything but 0, we break out
 * and return it. If @start is not NULL, we use it as the head
 * of the list.
 *
 * NOTE: we don't return the driver that returns a non-zero
 * value, nor do we leave the reference count incremented for that
 * driver. If the caller needs to know that info, it must set it
 * in the callback. It must also be sure to increment the refcount
* so it doesn't disappear before returning to the caller.
 */
int bus_for_each_drv(struct bus_type *bus, struct device_driver *start,
             void *data, int (*fn)(struct device_driver *, void *))
{
    struct klist_iter i;
    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int error = 0;

    if (!bus)
        return -EINVAL;

    klist_iter_init_node(&bus->p->klist_drivers, &i,
                 start ? &start->p->knode_bus : NULL);
    while ((drv = next_driver(&i)) && !error)
        error = fn(drv, data);
    klist_iter_exit(&i);
    return error;
}
EXPORT_SYMBOL_GPL(bus_for_each_drv);
该函数将遍历总线的drivers目录下的所有驱动,也就是/sys/bus/XXX/drivers/下的目录,为该driver调用fn函数,也就是__device_attach。我们来看下:

static int __device_attach(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void *data)
{
        struct device *dev = data;

        if (!driver_match_device(drv, dev))   /*进行匹配工作*/
                return 0;

        return driver_probe_device(drv, dev);
}

static inline int driver_match_device(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struct device *dev)
{
    return drv->bus->match ? drv->bus->match(dev, drv) : 1;
}

/**
 * driver_probe_device - attempt to bind device & driver together
* @drv: driver to bind a device to
* @dev: device to try to bind to the driver
 *
 * This function returns -ENODEV if the device is not registered,
* 1 if the device is bound sucessfully and 0 otherwise.
 *
*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with @dev->sem held.  When called for a
* USB interface, @dev->parent->sem must be held as well.
*/
int driver_probe_device(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struct device *dev)
{
    int ret = 0;

    if (!device_is_registered(dev))    /*该device是否已在sysfs中*/
        return -ENODEV;

    pr_debug("bus: '%s': %s: matched device %s with driver %s\n",
         drv->bus->name, __func__, dev_name(dev), drv->name);

    ret = really_probe(dev, drv);/*device已在sysfs,调用really_probe*/

    return ret;
}

该函数首先调用driver_match_device函数,后者将会调用总线的match方法,如果有的话,来进行匹配工作。如果没有该方法,则返回1,表示匹配成功。
我们这里是针对platform总线,该总线的方法将在7.6.2节中看到。

随后,又调用了driver_probe_device函数。该函数将首先判断该device是否已在sysfs中,如果在则调用really_probe,否则返回出错。

really_probe将会调用驱动的probe并完成绑定的工作。该函数将在7.6.2节中分析。
6.2.10 小结
在本例中,当device_register调用完成以后,将在/sys/devices/下建立目录platform,并在platfrom下建立属性文件uevent和子目录power,最后在power子目录下建立wakeup属性文件。

最后以函数调用过程的总结来结束第6.2小结。

6.3 spi主控制器的平台设备
本节对一个特定的platform设备进行讲解,那就是spi主控制器的平台设备。

在内核的启动阶段,platform设备将被注册进内核。我们来看下。

下列代码位于arch/arm/mach-s3c2440/mach-smdk2440.c

static struct resource s3c_spi0_resource[] = {
    [0] = {
        .start = S3C24XX_PA_SPI,
        .end   = S3C24XX_PA_SPI + 0x1f,
        .flags = IORESOURCE_MEM,
    },
    [1] = {
        .start = IRQ_SPI0,
        .end   = IRQ_SPI0,
        .flags = IORESOURCE_IRQ,

};

static u64 s3c_device_spi0_dmamask = 0xffffffffUL;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3c_device_spi0 = {
    .name          = "s3c2410-spi",
    .id          = 0,
    .num_resources      = ARRAY_SIZE(s3c_spi0_resource),
    .resource      = s3c_spi0_resource,
        .dev              = {
                .dma_mask = &s3c_device_spi0_dmamask,
                .coherent_dma_mask = 0xffffffffUL

};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mdk2440_devices[] __initdata = {
    &s3c_device_usb,
    &s3c_device_lcd,
    &s3c_device_wdt,
    &s3c_device_i2c0,
    &s3c_device_iis,
    &s3c_device_spi0,
};

static void __init smdk2440_machine_init(void)
{
        s3c24xx_fb_set_platdata(&smdk2440_fb_info);
        s3c_i2c0_set_platdata(NULL);

        platform_add_devices(smdk2440_devices, ARRAY_SIZE(smdk2440_devices));
        smdk_machine_init();

在smdk2440_machine_init函数中,通过调用platform_add_devices将设备注册到内核中。接着来看下该函数。
6.3.1 platform_add_devices
/**
 * platform_add_devices - add a numbers of platform devices
* @devs: array of platform devices to add
 * @num: number of platform devices in array
 */
int platform_add_devices(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s, int num)
{
        int i, ret = 0;

        for (i = 0; i < num; i++
                ret =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devs);
                if (ret
                        while (--i >= 0)
                                platform_device_unregister(devs);
                        break;

        return ret;

EXPORT_SYMBOL_GPL(platform_add_devices);

该函数将根据devs指针数组,调用platform_device_register将platform设备逐一注册进内核。
6.3.2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
/**
*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 - add a platform-level device
* @pdev: platform device we're adding
 */
int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device_initialize(&pdev->dev);
        return platform_device_add(pdev);
}
EXPORT_SYMBOL_GPL(platform_device_register);

调用了两个函数,第一个函数在6.1节已经分析过。我们来看下第二个函数。
6.3.2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
/**
* platform_device_add - add a platform device to device hierarchy
 * @pdev: platform device we're adding
*
* This is part 2 of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 though may be called
* separately _iff_ pdev was allocated by platform_device_alloc().
 */
int platform_device_add(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int i, ret = 0;

        if (!pdev)
                return -EINVAL;

        if (!pdev->dev.parent)
                pdev->dev.parent = &platform_bus;        /*该设备的父设备是platform设备,/sys/devices/platform*/

        pdev->dev.bus = &platform_bus_type;                /*设备挂载到platform总线上*/

        if (pdev->id != -1)
                dev_set_name(&pdev->dev, "%s.%d", pdev->name,  pdev->id);
        else
                dev_set_name(&pdev->dev, pdev->name);/*pdev->dev->kobj->name = pdev->name*/

        /*遍历平台设备的资源,并将资源添加到资源树中*/
        for (i = 0; i < pdev->num_resources; i++) {
                struct resource *p, *r = &pdev->resource;

                if (r->name == NULL)
                        r->name = dev_name(&pdev->dev);        /*获取dev->kobject->name*/

                p = r->parent;
                if (!p) {        /*p空*/
                        if (resource_type(r) == IORESOURCE_MEM)
                                p = &iomem_resource;
                        else if (resource_type(r) == IORESOURCE_IO)
                                p = &ioport_resource;
                }

                if (p && insert_resource(p, r)) {        /*将资源添加到资源树中*/
                        printk(KERN_ERR
                               "%s: failed to claim resource %d\n",
                               dev_name(&pdev->dev), i);
                        ret = -EBUSY;
                        goto failed;
                }
        }

        pr_debug("Registering platform device '%s'. Parent at %s\n",
                 dev_name(&pdev->dev), dev_name(pdev->dev.parent));

        ret = device_add(&pdev->dev);        /*添加设备*/
        if (ret == 0)
                return ret;

 failed:
        while (--i >= 0) {
                struct resource *r = &pdev->resource;
                unsigned long type = resource_type(r);

                if (type == IORESOURCE_MEM || type == IORESOURCE_IO)
                        release_resource(r);
        }

        return ret;

EXPORT_SYMBOL_GPL(platform_device_add);

在这个函数的最后赫然出现了device_add函数。我们回忆下在6.1节中device_register的注册过程,该函数只调用了两个函数,一个是device_initialize函数,另一个就是device_add。
本节的platform_device_register函数,首先也是调用了device_initialize,但是随后他做了一些其他的工作,最后调用了device_add。

那么这个"其他的工作"干了些什么呢?

首先,它将该SPI主控制对应的平台设备的父设备设为虚拟的platform设备(platform_bus),然后将该平台设备挂在至platform总线(platform_bus_type)上,这两步尤为重要,后面我们将看到。
然后,调用了dev_set_name设置了pdev->dev-kobj.name,也就是该设备对象的名字,这里的名字为s3c2410-spi.0,这个名字将被用来建立一个目录。

最后,将平台的相关资源添加到资源树中。这不是本篇文章讨论的重点所在,所以不做过多说明。

在"其他的工作""干完之后,调用了device_add函数。那么后面的函数调用过程将和6.2小结的一致。

由于“其他的工作”的原因,实际执行的过程和结果将有所区别。我们来分析下。

6.3.3 不一样device_add调用结果
首先,在device_add被调用之前,有若干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已经被设置了。如下:

pdev->dev->kobj.kset = devices_kset

pdev->dev-.parent = &platform_bus

pdev->dev.bus = &platform_bus_type

set_up函数执行时,由于参数parent为&platform_bus,因此最后将设置pdev->dev->kobj.parent = platform_bus.kobj。平台设备对象的父对象为虚拟的platform设备。

kobject_add函数执行时,由于参数parent的存在,将在parent对象所对应的目录下创建另一个目录。parent对象代表目录/sys/devices/下的platform,因此将在/sys/devices/platform下建立目录s3c2410-spi.0。

device_create_file建立属性文件uevent。
bus_add_device函数执行时,由于dev.bus 为&platform_bus_type,因此将建立三个symlink。

            /sys/devices/platform/s3c2410-spi.0下建立链接subsystem和bus,他们指向/sys/bus/platform。

           /sys/bus/platform/devices/下建立链接s3c2410-spi.0,指向/sys/devices/platform/s3c2410-spi.0。

dpm_sysfs_add函数在/sys/devices/platform/s3c2410-spi.0下建立子目录power,并在该子目录下建立属性文件wakeup。

执行到这里时,sysfs已将内核中新添加的SPI主控制器平台设备呈现出来了,我们来验证下。

[root@yj423 s3c2410-spi.0]#pwd
/sys/devices/platform/s3c2410-spi.0
[root@yj423 s3c2410-spi.0]#ll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29 bus -> ../../../bus/platform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29 driver -> ../../../bus/platform/drivers/s3c2410-spi
-r--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29 modalias
drwxr-xr-x    2 root     root             0 Jan  1 00:29 power
drwxr-xr-x    3 root     root             0 Jan  1 00:00 spi0.0
drwxr-xr-x    3 root     root             0 Jan  1 00:00 spi0.1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29 spi_master:spi0 -> ../../../class/spi_master/spi0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29 subsystem -> ../../../bus/platform
-rw-r--r--    1 root     root          4096 Jan  1 00:29 uevent

[root@yj423 devices]#pwd
/sys/bus/platform/devices
[root@yj423 devices]#ll s3c2410-spi.0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0:44 s3c2410-spi.0 -> ../../../devices/platform/s3c2410-spi.0
通过sysfs将设备驱动的模型层次呈现在用户空间以后,将更新内核的设备模型之间的关系,这是通过修改链表的指向来完成的。

bus_attach_device函数执行时,将设备添加到总线的设备链表中,同时也会尝试绑定驱动,不过会失败。

接着,由于dev->parent的存在,将SPI主控制器设备添加到父设备platform虚拟设备的儿子链表中。

7. driver举例
我们已经介绍过platform总线的注册,也讲述了SPI主控制器设备作为平台设备的注册过程,在本节,将描述SPI主控制器的platform驱动是如何注册的。

7.1 s3c24xx_spi_init
下列代码位于drivers/spi/spi_s3c24xx.c。
MODULE_ALIAS("platform:s3c2410-spi");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s3c24xx_spi_driver = {
    .remove        = __exit_p(s3c24xx_spi_remove),
    .suspend    = s3c24xx_spi_suspend,
    .resume        = s3c24xx_spi_resume,
    .driver        = {
        .name    = "s3c2410-spi",
        .owner    = THIS_MODULE,
    },
};

static int __init s3c24xx_spi_init(void)
{
        return platform_driver_probe(&s3c24xx_spi_driver, s3c24xx_spi_probe);//设备不可热插拔,所以使用该函数,而不是platform_driver_register
}
驱动注册通过调用platform_driver_probe来完成。
注意:driver.name字段使用来匹配设备的,该字段必须和6.3节一开始给出的pdev.name字段相同。
7.2  platform_driver_probe
下列代码位于drivers/base/platform.c。
/**
 * platform_driver_probe - register driver for non-hotpluggable device
* @drv: platform driver structure
 * @probe: the driver probe routine, probably from an __init section
 *
 * Use this instead of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 when you know the device
* is not hotpluggable and has already been registered, and you want to
* remove its run-once probe() infrastructure from memory after the driver
* has bound to the device.
*
* One typical use for this would be with drivers for controllers integrated
* into system-on-chip processors, where the controller devices have been
* configured as part of board setup.
*
 * Returns zero if the driver registered and bound to a device, else returns
* a negative error code and with the driver not registered.
*/
int __init_or_module platform_driver_probe(struct platform_driver *drv,
                int (*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

        int retval, code;

        /* temporary section violation during probe() */
        drv->probe = probe;
        retval = code =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drv); /*注册platform驱动*/

        /* Fixup that section violation, being paranoid about code scanning
         * the list of drivers in order to probe new devices.  Check to see
         * if the probe was successful, and make sure any forced probes of
         * new devices fail.
         */
        spin_lock(&platform_bus_type.p->klist_drivers.k_lock);
        drv->probe = NULL;
        if (code == 0 && list_empty(&drv->driver.p->klist_devices.k_list))
                retval = -ENODEV;
        drv->driver.probe = platform_drv_probe_fail;
        spin_unlock(&platform_bus_type.p->klist_drivers.k_lock);

        if (code != retval)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drv);
        return retval;
}
EXPORT_SYMBOL_GPL(platform_driver_probe);
这里的重点是platform_driver_register,由它来完成了platform驱动的注册。
7.3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
/**
 *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
 * @drv: platform driver structure
 */
int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struct platform_driver *drv)

        drv->driver.bus = &platform_bus_type;
        if (drv->probe)
                drv->driver.probe = platform_drv_probe;
        if (drv->remove)
                drv->driver.remove = platform_drv_remove;
        if (drv->shutdown)
                drv->driver.shutdown = platform_drv_shutdown;
        if (drv->suspend)
                drv->driver.suspend = platform_drv_suspend;
        if (drv->resume)
                drv->driver.resume = platform_drv_resume;
        return driver_register(&drv->driver); /*驱动注册*/
}
EXPORT_SYMBOL_GPL(platform_driver_register);

driver_register函数就是driver注册的核心函数。需要注意的是,在调用函数之前,将该驱动所挂载的总线设置为platform总线(platform_bus_type)。
7.4 driver_register
下列代码位于drivers/base/driver.c。
/**
 * driver_register - register driver with bus
 * @drv: driver to register
 *
 * We pass off most of the work to the bus_add_driver() call,
* since most of the things we have to do deal with the bus
 * structures.
 */
int driver_register(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
        int ret;
        struct device_driver *other;

        BUG_ON(!drv->bus->p);

        if ((drv->bus->probe && drv->probe) ||
            (drv->bus->remove && drv->remove) ||
            (drv->bus->shutdown && drv->shutdown))
                printk(KERN_WARNING "Driver '%s' needs updating - please use "
                        "bus_type methods\n", drv->name);

        other = driver_find(drv->name, drv->bus);/*用驱动名字来搜索在该总线上驱动是否已经存在*/
        if (other) {        /*存在则报错*/
                put_driver(other);
                printk(KERN_ERR "Error: Driver '%s' is already registered, "
                        "aborting...\n", drv->name);
                return -EEXIST;

        ret = bus_add_driver(drv);        /*将驱动添加到一个总线中*/
        if (ret)
                return ret;
        ret = driver_add_groups(drv, drv->groups); /*建立属性组文件*/
        if (ret)
                bus_remove_driver(drv);
        return ret;
}
EXPORT_SYMBOL_GPL(driver_register);
这里主要调用两个函数driver_find和bus_add_driver。前者将通过总线来搜索该驱动是否存在,后者将添加驱动到总线中。
接下来就分析这两个函数。
7.5 driver_find
下列代码位于drivers/base/driver.c。
/**
* driver_find - locate driver on a bus by its name.
* @name: name of the driver.
 * @bus: bus to scan for the driver.
 *
 * Call kset_find_obj() to iterate over list of drivers on
* a bus to find driver by name. Return driver if found.
*
* Note that kset_find_obj increments driver's reference count.
*/
struct device_driver *driver_find(const char *name, struct bus_type *bus)

        struct kobject *k = kset_find_obj(bus->p->drivers_kset, name);
        struct driver_private *priv;

        if (k
                priv = to_driver(k);
                return priv->driver;

        return NULL;
}
EXPORT_SYMBOL_GPL(driver_find);

/**
* kset_find_obj - search for object in kset.
* @kset: kset we're looking in.
 * @name: object's name.
 *
* Lock kset via @kset->subsys, and iterate over @kset->list,
* looking for a matching kobject. If matching object is found
* take a reference and return the object.
 */
struct kobject *kset_find_obj(struct kset *kset, const char *name)
{
        struct kobject *k;
        struct kobject *ret = NULL;

        spin_lock(&kset->list_lock);
        list_for_each_entry(k, &kset->list, entry
                if (kobject_name(k) && !strcmp(kobject_name(k), name)) {
                        ret = kobject_get(k);
                        break;

        spin_unlock(&kset->list_lock);
        return ret;
}
这里调用了kset_find_obj函数,传入的实参bus->p->drivers_kset,它对应的就是/sys/bus/platform/下的drivers目录,然后通过链表,它将搜索该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来寻找是否有名为s3c2410-spi的文件。还记得吗? kobject就是一个文件对象。如果没有找到将返回NULL,接着将调用bus_add_driver把驱动注册进内核。
7.6 bus_add_driver
下列代码位于drivers/base/bus.c

/**
 * bus_add_driver - Add a driver to the bus.
* @drv: driver.
 */
int bus_add_driver(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
        struct bus_type *bus;
        struct driver_private *priv;
        int error = 0;

        bus = bus_get(drv->bus);        /*增加引用计数获取bus_type*/
        if (!bus)
                return -EINVAL;

        pr_debug("bus: '%s': add driver %s\n", bus->name, drv->name);

        priv = kzalloc(sizeof(*priv), GFP_KERNEL);        /*分配driver_private结构体*/
        if (!priv
                error = -ENOMEM;
                goto out_put_bus;

        /*初始化内核链表*/
        klist_init(&priv->klist_devices, NULL, NULL);
        /*相互保存*/
        priv->driver = drv;
        drv->p = priv;
        /*设置该kobj属于那个kset*/
        priv->kobj.kset = bus->p->drivers_kset;
        error = kobject_init_and_add(&priv->kobj, &driver_ktype, NULL,        /*parent=NULL*/
                                     "%s", drv->name);        /*执行完以后,会在bus/总线名/drivers/下建立名为drv->name的目录*/
        if (error)
                goto out_unregister;

        if (drv->bus->p->drivers_autoprobe
                error = driver_attach(drv);        /*尝试绑定驱动和设备*/
                if (error)
                        goto out_unregister;
        }
        /*添加该驱动到bus的内核链表中*/
        klist_add_tail(&priv->knode_bus, &bus->p->klist_drivers);
        module_add_driver(drv->owner, drv);/*?????????*/

        /*创建属性,在bus/总线名/drivers/驱动名/下建立文件uevent*/
        error = driver_create_file(drv, &driver_attr_uevent);
        if (error
                printk(KERN_ERR "%s: uevent attr (%s) failed\n",
                        __func__, drv->name);

        /*利用bus->drv_attrs创建属性,位于bus/总线名/drivers/驱动名/*/
        error = driver_add_attrs(bus, drv);
        if (error
                /* How the hell do we get out of this pickle? Give up */
                printk(KERN_ERR "%s: driver_add_attrs(%s) failed\n",
                        __func__, drv->name);

        /*创建属性,在bus/总线名/drivers/驱动名/下建立文件bind和unbind*/
        error = add_bind_files(drv);
        if (error) {
                /* Ditto */
                printk(KERN_ERR "%s: add_bind_files(%s) failed\n",
                        __func__, drv->name);
        }
        /*通知用户空间???*/
        kobject_uevent(&priv->kobj, KOBJ_ADD);
        return 0;
out_unregister:
        kfree(drv->p);
        drv->p = NULL;
        kobject_put(&priv->kobj);
out_put_bus:
        bus_put(bus);
        return error;
}
在设置driver的kobj.kset为drivers目录所对应的kset之后,调用了kobject_init_and_add,我们来看下。
7.6.1 kobject_init_and_add
下列代码位于lib/kobject.c。
/**
 * kobject_init_and_add - initialize a kobject structure and add it to the kobject hierarchy
 * @kobj: pointer to the kobject to initialize
 * @ktype: pointer to the ktype for this kobject.
* @parent: pointer to the parent of this kobject.
* @fmt: the name of the kobject.
*
* This function combines the call to kobject_init() and
 * kobject_add().  The same type of error handling after a call to
* kobject_add() and kobject lifetime rules are the same here.
*/
int kobject_init_and_add(struct kobject *kobj, struct kobj_type *ktype,
                         struct kobject *parent, const char *fmt, ...)
{
        va_list args;
        int retval;

        kobject_init(kobj, ktype);

        va_start(args, fmt);
        retval = kobject_add_varg(kobj, parent, fmt, args);
        va_end(args);

        return retval;
}
EXPORT_SYMBOL_GPL(kobject_init_and_add);
该函数中调用了两个函数,这两个函数分别在6.1.2和6.2.2中讲述过,这里不再赘述。
调用该函数时由于parent为NULL,但kobj.kset为drivers目录,所以将在/sys/bus/platform/drivers/下建立目录,名为s3c2410-spi。

我们来验证下:

[root@yj423 s3c2410-spi]#pwd
/sys/bus/platform/drivers/s3c2410-spi
接着由于drivers_autoprobe在bus_register执行的时候已经置1,将调用driver_attach。

7.6.2 driver_attach
下列代码位于drivers/base/dd.c。
/**
 * driver_attach - try to bind driver to devices.
* @drv: driver.
*
* Walk the list of devices that the bus has on it and try to
* match the driver with each one.  If driver_probe_device()
* returns 0 and the @dev->driver is set, we've found a
 * compatible pair.
 */
int driver_attach(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
        return bus_for_each_dev(drv->bus, NULL, drv, __driver_attach);

EXPORT_SYMBOL_GPL(driver_attach);
该函数将调用bus_for_each_dev来寻找总线上的每个设备,这里的总线即为platform总线,然后尝试绑定设备。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最后一个参数__driver_attach,这是一个函数名,后面将会调用它。

/**
* bus_for_each_dev - device iterator.
* @bus: bus type.
* @start: device to start iterating from.
 * @data: data for the callback.
 * @fn: function to be called for each device.
 *
* Iterate over @bus's list of devices, and call @fn for each,
 * passing it @data. If @start is not NULL, we use that device to
* begin iterating from.
*
* We check the return of @fn each time. If it returns anything
* other than 0, we break out and return that value.
 *
 * NOTE: The device that returns a non-zero value is not retained
* in any way, nor is its refcount incremented. If the caller needs
 * to retain this data, it should do, and increment the reference
* count in the supplied callback.
*/
int bus_for_each_dev(struct bus_type *bus, struct device *start,
                     void *data, int (*fn)(struct device *, void *))

        struct klist_iter i;
        struct device *dev;
        int error = 0;

        if (!bus)
                return -EINVAL;

        klist_iter_init_node(&bus->p->klist_devices, &i,
                             (start ? &start->p->knode_bus : NULL));
        while ((dev = next_device(&i)) && !error)
                error = fn(dev, data);
        klist_iter_exit(&i);
        return error;

EXPORT_SYMBOL_GPL(bus_for_each_dev);
通过klist将遍历该总线上的所有设备,并为其调用__driver_attach函数。
static int __driver_attach(struct device *dev, void *data)
{
        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 data;

        /*
         * Lock device and try to bind to it. We drop the error
         * here and always return 0, because we need to keep trying
         * to bind to devices and some drivers will return an error
         * simply if it didn't support the device.
         *
         * driver_probe_device() will spit a warning if there
         * is an error.
         */

        if (!driver_match_device(drv, dev))
                return 0;

        if (dev->parent)        /* Needed for USB */
                down(&dev->parent->sem);
        down(&dev->sem);
        if (!dev->driver)
                driver_probe_device(drv, dev);
        up(&dev->sem);
        if (dev->parent)
                up(&dev->parent->sem);

        return 0;
}
首先调用了driver_match_device函数,该函数进会进行匹配,如果匹配成功将返回1。我们看下这个函数:
static inline int driver_match_device(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struct device *dev)
{
        return drv->bus->match ? drv->bus->match(dev, drv) : 1;
}

这里直接调用了platform总线的match方法,我们来看下这个方法。
/**
* platform_match - bind platform device to platform driver.
* @dev: device.
 * @drv: driver.
*
* Platform device IDs are assumed to be encoded like this:
 * "<name><instance>", where <name> is a short description of the type of
* device, like "pci" or "floppy", and <instance> is the enumerated
* instance of the device, like '0' or '42'.  Driver IDs are simply
* "<name>".  So, extract the <name> from the platform_device structure,
 * and compare it against the name of the driver. Return whether they match
 * or not.
 */
static int platform_match(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
        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to_platform_device(dev);
        struct platform_driver *pdrv = to_platform_driver(drv);

        /* match against the id table first */
        if (pdrv->id_table)
                return platform_match_id(pdrv->id_table, pdev) != NULL;

        /* fall-back to driver name match */
        return (strcmp(pdev->name, drv->name) == 0);
}
该方法的核心其实就是使用stcmp进行字符匹配,判断pdev->name和drv->name是否相等。
在本例中两者同为s3c2410-spi。因此匹配完成,返回1。

返回后,由于dev->driver为NULL,将调用driver_probe_device函数。我们来看下:

/**
 * driver_probe_device - attempt to bind device & driver together
* @drv: driver to bind a device to
 * @dev: device to try to bind to the driver
 *
* This function returns -ENODEV if the device is not registered,
* 1 if the device is bound sucessfully and 0 otherwise.
*
 *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with @dev->sem held.  When called for a
* USB interface, @dev->parent->sem must be held as well.
*/
int driver_probe_device(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struct device *dev)
{
        int ret = 0;

        if (!device_is_registered(dev))
                return -ENODEV;

        pr_debug("bus: '%s': %s: matched device %s with driver %s\n",
                 drv->bus->name, __func__, dev_name(dev), drv->name);

        ret = really_probe(dev, drv);

        return ret;
}
static inline int device_is_registered(struct device *dev)

    return dev->kobj.state_in_sysfs;

该函数将调用really_probe来绑定设备和它的驱动。
static int really_probe(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device_driver *drv)
{
        int ret = 0;

        atomic_inc(&probe_count);
        pr_debug("bus: '%s': %s: probing driver %s with device %s\n",
                 drv->bus->name, __func__, drv->name, dev_name(dev));
        WARN_ON(!list_empty(&dev->devres_head));

        dev->driver = drv;
        if (driver_sysfs_add(dev)) {        /*创建两个symlink,更新sysfs*/
                printk(KERN_ERR "%s: driver_sysfs_add(%s) failed\n",
                        __func__, dev_name(dev));
                goto probe_failed;

        if (dev->bus->probe) {
                ret = dev->bus->probe(dev);/*调用总线的probe方法*/
                if (ret)
                        goto probe_failed;
        } else if (drv->probe) {
                ret = drv->probe(dev);        /*调用驱动的probe方法*/
                if (ret)
                        goto probe_failed;
        }

        driver_bound(dev);              /*绑定设备和驱动*/
        ret = 1;
        pr_debug("bus: '%s': %s: bound device %s to driver %s\n",
                 drv->bus->name, __func__, dev_name(dev), drv->name);
        goto done;

probe_failed:
        devres_release_all(dev);
        driver_sysfs_remove(dev);
        dev->driver = NULL;

        if (ret != -ENODEV && ret != -ENXIO
                /* driver matched but the probe failed */
                printk(KERN_WARNING
                       "%s: probe of %s failed with error %d\n",
                       drv->name, dev_name(dev), ret);
        }
        /*
         * Ignore errors returned by ->probe so that the next driver can try
         * its luck.
         */
        ret = 0;
done:
        atomic_dec(&probe_count);
        wake_up(&probe_waitqueue);
        return ret;
}

在这个函数中调用4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driver_sysfs_add将更新sysfs。

static int driver_sysfs_add(struct device *dev)
{
        int ret;
        /* 在/sys/bus/XXX/drivers/XXX目录下建立symlink,链接名为kobj->name,
           链接指向/sys/devices/platform/XXX */
        ret = sysfs_create_link(&dev->driver->p->kobj, &dev->kobj,
                          kobject_name(&dev->kobj));
        if (ret == 0) {
                /* 在/sys/devices/platform/XXX/下建立symlink,链接名为driver,
                  指向/sys/bus/xxx/drivers目录下的某个目录*/
                ret = sysfs_create_link(&dev->kobj, &dev->driver->p->kobj,
                                        "driver");
                if (ret)
                        sysfs_remove_link(&dev->driver->p->kobj,
                                        kobject_name(&dev->kobj));
        }
        return ret;
}

执行完以后,建立了两个链接。
在/sys/bus/platform/drivers/s3c2410-spi下建立链接,指向/sys/devices/platform/s3c2410-spi.0
在/sys/devices/platform/s3c2410-spi.0下建立链接,指向/sys/devices/platform/s3c2410-spi.0。
这样就在用户空间呈现出驱动和设备的关系了。我们来验证下。

[root@yj423 s3c2410-spi]#pwd
/sys/bus/platform/drivers/s3c2410-spi
[root@yj423 s3c2410-spi]#ll s3c2410-spi.0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2:28 s3c2410-spi.0 -> ../../../../devices/platform/s3c2410-spi.0
[root@yj423 s3c2410-spi.0]#pwd
/sys/devices/platform/s3c2410-spi.0
[root@yj423 s3c2410-spi.0]#ll driver
lrwxrwxrwx    1 root     root             0 Jan  1 02:26 driver -> ../../../bus/platform/drivers/s3c2410-spi

第2个函数执行总线的probe方法,由于platform总线没有提供probe方法,因此不执行。

第3个函数执行驱动的probe方法,驱动提供了probe,因此调用它,该函数的细节超过了本文的讨论内容,所以略过。

第4个函数执行driver_bound,用来绑定设备和驱动,来看下这个函数。

static void driver_bound(struct device *dev)
{
        if (klist_node_attached(&dev->p->knode_driver)) {
                printk(KERN_WARNING "%s: device %s already bound\n",
                        __func__, kobject_name(&dev->kobj));
                return;

        pr_debug("driver: '%s': %s: bound to device '%s'\n", dev_name(dev),
                 __func__, dev->driver->name);

        if (dev->bus)
                blocking_notifier_call_chain(&dev->bus->p->bus_notifier,
                                             BUS_NOTIFY_BOUND_DRIVER, dev);

        klist_add_tail(&dev->p->knode_driver, &dev->driver->p->klist_devices);
}
其实,所谓的绑定,就是将设备的驱动节点添加到驱动支持的设备链表中。
至此,通过内核链表,这个platform device 和platform driver 已经绑定完成,将继续遍历内核链表尝试匹配和绑定,直到链表结束。

在driver_attach执行完毕以后,bus_add_driver函数还有些剩余工作要完成。

首先,将驱动添加到总线的驱动列表中。
接着,如果定义了驱动属性文件,则创建。
最后,在/sys/bus/platform/drivers/s3c2410-spi/下建立属性文件uevent,并在同一目录下建立文件bind和unbind。

我们来验证下:

[root@yj423 s3c2410-spi]#pwd
/sys/bus/platform/drivers/s3c2410-spi
[root@yj423 s3c2410-spi]#ls
bind           s3c2410-spi.0  uevent         unbind
7.7 小结
在本节中,我们看到了platform driver是如何注册到内核中,在注册过程中,通过更新了sysfs,向用户空间展示总线,设备和驱动之间的关系。

同时,还更新了链表的指向,在内核中体现了同样的关系。

最后以platform driver的注册过程结束本章。

8. sysfs底层函数
下面讲述的内容将基于VFS,有关VFS的基本内容超过本文的范围,请参考<<深入理解Linux内核>>一书的第12章。
在前面讲述的过程中,我们知道设备驱动模型是如何通过kobject将总线,设备和驱动间的层次关系在用户空间呈现出来的。事实上,就是通过目录,文件和symlink来呈现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并没有对目录,文件和symlink的创建进行 讲解,本章就对这些底层函数进行讲解。在讲解这些函数之前,我们先来看下,sysfs文件系统是如何注册的。

8.1 注册sysfs文件系统
sysfs文件系统的注册是调用sysfs_init函数来完成的,该函数在内核启动阶段被调用,我们来看下大致函数调用流程,这里不作分析。
start_kernel( ) ->  vfs_caches_init( ) ->  mnt_init( ) ->  mnt_init( ) ->  sysfs_init( )。

int __init sysfs_init(void)
{
        int err = -ENOMEM;
        /*建立cache,名字为sysfs_dir_cache*/
        sysfs_dir_cachep = kmem_cache_create("sysfs_dir_cache",
                                              sizeof(struct sysfs_dirent),
                                              0, 0, NULL);
        if (!sysfs_dir_cachep)
                goto out;

        err = sysfs_inode_init();
        if (err)
                goto out_err;
        /*注册文件系统*/
        err = register_filesystem(&sysfs_fs_type);
        if (!err) {
                /*注册成功,加载文件系统*/
                sysfs_mount = kern_mount(&sysfs_fs_type);
                if (IS_ERR(sysfs_mount)
                        printk(KERN_ERR "sysfs: could not mount!\n");
                        err = PTR_ERR(sysfs_mount);
                        sysfs_mount = NULL;
                        unregister_filesystem(&sysfs_fs_type);
                        goto out_err;

        } else
                goto out_err;
out:
        return err;
out_err:
        kmem_cache_destroy(sysfs_dir_cachep);
        sysfs_dir_cachep = NULL;
        goto out;
}

static struct file_system_type sysfs_fs_type = {
    .name        = "sysfs",
    .get_sb        = sysfs_get_sb,
    .kill_sb    = kill_anon_super,
};

8.1.1 register_filesystem
下列代码位于fs/filesystems.c。
/**
*        register_filesystem - register a new filesystem
 *        @fs: the file system structure
*
*        Adds the file system passed to the list of file systems the kernel
*        is aware of for mount and other syscalls. Returns 0 on success,
*        or a negative errno code on an error.
 *
 *        The &struct file_system_type that is passed is linked into the kernel
*        structures and must not be freed until the file system has been
 *        unregistered.
*/

int register_filesystem(struct file_system_type * fs)
{
        int res = 0;
        struct file_system_type ** p;

        BUG_ON(strchr(fs->name, '.'));
        if (fs->next)
                return -EBUSY;
        INIT_LIST_HEAD(&fs->fs_supers);
        write_lock(&file_systems_lock);
        p = find_filesystem(fs->name, strlen(fs->name));        /*查找要住的文件是同是否存在,返回位置*/
        if (*p)
                res = -EBUSY;        /*该文件系统已存在,返回error*/
        else
                *p = fs;                /*将新的文件系统加入到链表中*/
        write_unlock(&file_systems_lock);
        return res;
}
static struct file_system_type **find_filesystem(const char *name, unsigned len)

        struct file_system_type **p;
        for (p=&file_systems; *p; p=&(*p)->next)
                if (strlen((*p)->name) == len &&
                    strncmp((*p)->name, name, len) == 0)
                        break;
        return p;

该函数将调用函数file_system_type,此函数根据name字段(sysfs)来查找要注册的文件系统是否已经存在。
如果不存在,表示还未注册,则将新的fs添加到链表中,链表的第一项为全局变量file_systems。

该全局变量为单项链表,所有已注册的文件系统都被插入到这个链表当中。

8.1.2 kern_mount函数
下列代码位于include/linux/fs.h

#define kern_mount(type) kern_mount_data(type, NULL)
下列代码位于fs/sysfs/mount.c
struct vfsmount *kern_mount_data(struct file_system_type *type, void *data)
{
    return vfs_kern_mount(type, MS_KERNMOUNT, type->name, data);
}

EXPORT_SYMBOL_GPL(kern_mount_data);
kern_mount实际上最后是调用了vfs_kern_mount函数。我们来看下:

struct vfsmount *
vfs_kern_mount(struct file_system_type *type, int flags, const char *name, void *data)
{
        struct vfsmount *mnt;
        char *secdata = NULL;
        int error;

        if (!type)
                return ERR_PTR(-ENODEV);

        error = -ENOMEM;
        mnt = alloc_vfsmnt(name);        /*分配struct vfsmount*/
        if (!mnt)
                goto out;

        if (data && !(type->fs_flags & FS_BINARY_MOUNTDATA)) {
                secdata = alloc_secdata();
                if (!secdata)
                        goto out_mnt;

                error = security_sb_copy_data(data, secdata);
                if (error)
                        goto out_free_secdata;

        /*get_sb方法,分配superblock对象,并初始化*/
        error = type->get_sb(type, flags, name, data, mnt);
        if (error < 0)
                goto out_free_secdata;
        BUG_ON(!mnt->mnt_sb);

        error = security_sb_kern_mount(mnt->mnt_sb, flags, secdata);
        if (error)
                 goto out_sb;

        mnt->mnt_mountpoint = mnt->mnt_root;/*设置挂载点的dentry*/
        mnt->mnt_parent = mnt;                    /*设置所挂载的fs为自己本身*/
        up_write(&mnt->mnt_sb->s_umount);
        free_secdata(secdata);
        return mnt;
out_sb:
        dput(mnt->mnt_root);
        deactivate_locked_super(mnt->mnt_sb);
out_free_secdata:
        free_secdata(secdata);
out_mnt:
        free_vfsmnt(mnt);
out:
        return ERR_PTR(error);
}

该函数在首先调用alloc_vfsmnt来分配struct vfsmount结构,并做了一些初试化工作。
下列函数位于fs/super.c
struct vfsmount *alloc_vfsmnt(const char *name)
{
        struct vfsmount *mnt = kmem_cache_zalloc(mnt_cache, GFP_KERNEL);
        if (mnt
                int err;

                err = mnt_alloc_id(mnt);        /*设置mnt->mnt_id*/
                if (err)
                        goto out_free_cache;

                if (name
                        mnt->mnt_devname = kstrdup(name, GFP_KERNEL); /*拷贝name,并赋值*/
                        if (!mnt->mnt_devname)
                                goto out_free_id;
                }

                atomic_set(&mnt->mnt_count, 1);
                INIT_LIST_HEAD(&mnt->mnt_hash);
                INIT_LIST_HEAD(&mnt->mnt_child);
                INIT_LIST_HEAD(&mnt->mnt_mounts);
                INIT_LIST_HEAD(&mnt->mnt_list);
                INIT_LIST_HEAD(&mnt->mnt_expire);
                INIT_LIST_HEAD(&mnt->mnt_share);
                INIT_LIST_HEAD(&mnt->mnt_slave_list);
                INIT_LIST_HEAD(&mnt->mnt_slave);
                atomic_set(&mnt->__mnt_writers, 0);

        return mnt;

out_free_id:
        mnt_free_id(mnt);
out_free_cache:
        kmem_cache_free(mnt_cache, mnt);
        return NULL;

分配好结构体以后,由于参数data为NULL,将直接调用文件系统类型提供的get_sb方法,该方法就是函数sysfs_get_sb。我们来看下:
下列函数位于fs/sysfs/mount.c。
static int sysfs_get_sb(struct file_system_type *fs_type,
        int flags, const char *dev_name, void *data, struct vfsmount *mnt)
{
        return get_sb_single(fs_type, flags, data, sysfs_fill_super, mnt);
}
这里直接调用了get_sb_single函数,注意这里的第4个实参sysfs_fill_super,该参数是函数名,后面将会调用该函数。
该函数将分配sysfs文件系统的superblock,获取文件系统根目录的inode和dentry。

该函数的执行过程相当复杂,在下一节单独讲述。

8.2 get_sb_single函数
下列函数位于fs/sysfs/mount.c。

int get_sb_single(struct file_system_type *fs_type,
        int flags, void *data,
        int (*fill_super)(struct super_block *, void *, int),
        struct vfsmount *mnt)
{
        struct super_block *s;
        int error;
        /*查找或者创建super_block*/
        s = sget(fs_type, compare_single, set_anon_super, NULL);
        if (IS_ERR(s))
                return PTR_ERR(s);
        if (!s->s_root) {                /*没有根目录dentry*/
                s->s_flags = flags;
                /*获取root( / )的 inode和dentry*/
                error = fill_super(s, data, flags & MS_SILENT ? 1 : 0);
                if (error) {
                        deactivate_locked_super(s);
                        return error;

                s->s_flags |= MS_ACTIVE;
        }
        do_remount_sb(s, flags, data, 0);
        simple_set_mnt(mnt, s);        /*设置vfsmount的superblock和根dentry*/
        return 0;
}

EXPORT_SYMBOL(get_sb_single);
8.2.1 sget函数
首先调用了sget函数来查找是否
下列函数位于fs/super.c。
/**
 *        sget        -        find or create a superblock
 *        @type:        filesystem type superblock should belong to
 *        @test:        comparison callback
*        @set:        setup callback
*        @data:        argument to each of them
 */
struct super_block *sget(struct file_system_type *type,
                        int (*test)(struct super_block *,void *),
                        int (*set)(struct super_block *,void *),
                        void *data)
{
        struct super_block *s = NULL;
        struct super_block *old;
        int err;

retry:
        spin_lock(&sb_lock);
        if (test) {
                /*遍历所有属于该文件系统的super_block*/
                list_for_each_entry(old, &type->fs_supers, s_instances) {
                        if (!test(old, data))
                                continue;
                        if (!grab_super(old))
                                goto retry;
                        if (s) {
                                up_write(&s->s_umount);
                                destroy_super(s);
                        }
                        return old;
                }

        if (!s) {
                spin_unlock(&sb_lock);
                s = alloc_super(type);        /*创建新的super_block并初始化*/
                if (!s)
                        return ERR_PTR(-ENOMEM);
                goto retry;

        err = set(s, data);                /*设置s->s_dev */
        if (err) {
                spin_unlock(&sb_lock);
                up_write(&s->s_umount);
                destroy_super(s);
                return ERR_PTR(err);

        s->s_type = type;
        strlcpy(s->s_id, type->name, sizeof(s->s_id));        /*拷贝name*/
        list_add_tail(&s->s_list, &super_blocks);                /*将新的super_block添加到链表头super_blocks中*/
        list_add(&s->s_instances, &type->fs_supers);        /*将新的super_block添加到相应的文件系统类型的链表中*/
        spin_unlock(&sb_lock);
        get_filesystem(type);
        return s;
}

EXPORT_SYMBOL(sget);
该函数将遍历属于sysfs文件系统的所有superblock,本例中由于之前没有任何superblock创建,遍历立即结束。
然后调用alloc_super函数来创建新的struct super_block。

下列函数位于fs/super.c。
/**
 *        alloc_super        -        create new superblock
*        @type:        filesystem type superblock should belong to
 *
 *        Allocates and initializes a new &struct super_block.  alloc_super()
 *        returns a pointer new superblock or %NULL if allocation had failed.
*/
static struct super_block *alloc_super(struct file_system_type *type)

        struct super_block *s = kzalloc(sizeof(struct super_block),  GFP_USER);/*分配并清0super_block*/
        static struct super_operations default_op;

        if (s
                if (security_sb_alloc(s)
                        kfree(s);
                        s = NULL;
                        goto out;
                }
                INIT_LIST_HEAD(&s->s_dirty);
                INIT_LIST_HEAD(&s->s_io);
                INIT_LIST_HEAD(&s->s_more_io);
                INIT_LIST_HEAD(&s->s_files);
                INIT_LIST_HEAD(&s->s_instances);
                INIT_HLIST_HEAD(&s->s_anon);
                INIT_LIST_HEAD(&s->s_inodes);
                INIT_LIST_HEAD(&s->s_dentry_lru);
                INIT_LIST_HEAD(&s->s_async_list);
                init_rwsem(&s->s_umount);
                mutex_init(&s->s_lock);
                lockdep_set_class(&s->s_umount, &type->s_umount_key);
                /*
                 * The locking rules for s_lock are up to the
                 * filesystem. For example ext3fs has different
                 * lock ordering than usbfs:
                 */
                lockdep_set_class(&s->s_lock, &type->s_lock_key);
                /*
                 * sget() can have s_umount recursion.
                 *
                 * When it cannot find a suitable sb, it allocates a new
                 * one (this one), and tries again to find a suitable old
                 * one.
                 *
                 * In case that succeeds, it will acquire the s_umount
                 * lock of the old one. Since these are clearly distrinct
                 * locks, and this object isn't exposed yet, there's no
                 * risk of deadlocks.
                 *
                 * Annotate this by putting this lock in a different
                 * subclass.
                 */
                down_write_nested(&s->s_umount, SINGLE_DEPTH_NESTING);
                s->s_count = S_BIAS;
                atomic_set(&s->s_active, 1);
                mutex_init(&s->s_vfs_rename_mutex);
                mutex_init(&s->s_dquot.dqio_mutex);
                mutex_init(&s->s_dquot.dqonoff_mutex);
                init_rwsem(&s->s_dquot.dqptr_sem);
                init_waitqueue_head(&s->s_wait_unfrozen);
                s->s_maxbytes = MAX_NON_LFS;
                s->dq_op = sb_dquot_ops;
                s->s_qcop = sb_quotactl_ops;
                s->s_op = &default_op;
                s->s_time_gran = 1000000000;
        }
out:
        return s;
}
分配完以后,调用作为参数传入的函数指针set,也就是set_anon_super函数,该函数用来设置s->s_dev。
下列函数位于fs/super.c。
int set_anon_super(struct super_block *s, void *data)

        int dev;
        int error;

retry:
        if (ida_pre_get(&unnamed_dev_ida, GFP_ATOMIC) == 0)/*分配ID号*/
                return -ENOMEM;
        spin_lock(&unnamed_dev_lock);
        error = ida_get_new(&unnamed_dev_ida, &dev);/*获取ID号,保存在dev中*/
        spin_unlock(&unnamed_dev_lock);
        if (error == -EAGAIN)
                /* We raced and lost with another CPU. */
                goto retry;
        else if (error)
                return -EAGAIN;

        if ((dev & MAX_ID_MASK) == (1 << MINORBITS)
                spin_lock(&unnamed_dev_lock);
                ida_remove(&unnamed_dev_ida, dev);
                spin_unlock(&unnamed_dev_lock);
                return -EMFILE;
        }
        s->s_dev = MKDEV(0, dev & MINORMASK);        /*构建设备号*/
        return 0;
}
8.2.2  sysfs_fill_super函数
分配了super_block之后,将判断该super_block是否有root dentry。本例中,显然没有。然后调用形参fill_super指向的函数,也就是sysfs_fill_super函数。

下列函数位于fs/sysfs/mount.c。
struct super_block * sysfs_sb = NULL;

static int sysfs_fill_super(struct super_block *sb, void *data, int silent)
{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dentry *root;

        sb->s_blocksize = PAGE_CACHE_SIZE;        /*4KB*/
        sb->s_blocksize_bits = PAGE_CACHE_SHIFT; /*4KB*/
        sb->s_magic = SYSFS_MAGIC;                        /*0x62656572*/
        sb->s_op = &sysfs_ops;
        sb->s_time_gran = 1;
        sysfs_sb = sb;                /*sysfs_sb即为sysfs的super_block*/

        /* get root inode, initialize and unlock it */
        mutex_lock(&sysfs_mutex);
        inode = sysfs_get_inode(&sysfs_root); /*sysfs_root即为sysfs所在的根目录的dirent,,获取inode*/
        mutex_unlock(&sysfs_mutex);
        if (!inode
                pr_debug("sysfs: could not get root inode\n");
                return -ENOMEM;

        /* instantiate and link root dentry */
        root = d_alloc_root(inode);        /*为获得的根inode分配root(/) dentry*/
        if (!root) {
                pr_debug("%s: could not get root dentry!\n",__func__);
                iput(inode);
                return -ENOMEM;

        root->d_fsdata = &sysfs_root;
        sb->s_root = root;   /*保存superblock的根dentry*/
        return 0;

struct sysfs_dirent sysfs_root = {    /*sysfs_root即为sysfs所在的根目录的dirent*/
    .s_name        = "",
    .s_count    = ATOMIC_INIT(1),
    .s_flags    = SYSFS_DIR,
    .s_mode        = S_IFDIR | S_IRWXU | S_IRUGO | S_IXUGO,
    .s_ino        = 1,
};

在设置了一些字段后,设置了sysfs_sb这个全局变量,该全局变量表示的就是sysfs的super_block。
随后,调用了sysfs_get_inode函数,来获取sysfs的根目录的dirent。该函数的参数sysfs_root为全局变量,表示sysfs的根目录的sysfs_dirent。

我们看些这个sysfs_dirent数据结构:
/*
* sysfs_dirent - the building block of sysfs hierarchy.  Each and
 * every sysfs node is represented by single sysfs_dirent.
*
 * As long as s_count reference is held, the sysfs_dirent itself is
* accessible.  Dereferencing s_elem or any other outer entity
 * requires s_active reference.
 */
struct sysfs_dirent {
        atomic_t                s_count;
        atomic_t                s_active;
        struct sysfs_dirent        *s_parent;
        struct sysfs_dirent        *s_sibling;
        const char                *s_name;

        union {
                struct sysfs_elem_dir                s_dir;
                struct sysfs_elem_symlink        s_symlink;
                struct sysfs_elem_attr                s_attr;
                struct sysfs_elem_bin_attr        s_bin_attr;
        };

        unsigned int                s_flags;
        ino_t                        s_ino;
        umode_t                        s_mode;
        struct iattr                *s_iattr;
};
其中比较关键的就是那个联合体,针对不同的形式(目录,symlink,属性文件和可执行文件)将使用不同的数据结构。
另外,sysfs_dirent将最为dentry的fs专有数据被保存下来,这一点会在下面中看到。
接着,在来看下sysfs_get_inode函数:
下列函数位于fs/sysfs/inode.c。
/**
*        sysfs_get_inode - get inode for sysfs_dirent
 *        @sd: sysfs_dirent to allocate inode for
 *
*        Get inode for @sd.  If such inode doesn't exist, a new inode
*        is allocated and basics are initialized.  New inode is
 *        returned locked.
*
 *        LOCKING:
 *        Kernel thread context (may sleep).
*
*        RETURNS:
*        Pointer to allocated inode on success, NULL on failure.
*/
struct inode * sysfs_get_inode(struct sysfs_dirent *sd)

        struct inode *inode;

        inode = iget_locked(sysfs_sb, sd->s_ino);        /*在inode cache查找inode是否存在,不存在侧创建一个*/
        if (inode && (inode->i_state & I_NEW))                /*如果是新创建的inode,则包含I_NEW*/
                sysfs_init_inode(sd, inode);

        return inode;

/**
 * iget_locked - obtain an inode from a mounted file system
* @sb:        super block of file system
 * @ino:    inode number to get
 *
 * iget_locked() uses ifind_fast() to search for the inode specified by @ino in
* the inode cache and if present it is returned with an increased reference
* count. This is for file systems where the inode number is sufficient for
 * unique identification of an inode.
*
 * If the inode is not in cache, get_new_inode_fast() is called to allocate a
 * new inode and this is returned locked, hashed, and with the I_NEW flag set.
* The file system gets to fill it in before unlocking it via
* unlock_new_inode().
*/
struct inode *iget_locked(struct super_block *sb, unsigned long ino)
{
    struct hlist_head *head = inode_hashtable + hash(sb, ino);
    struct inode *inode;

    inode = ifind_fast(sb, head, ino);/*在inode cache查找该inode*/
    if (inode)
        return inode;         /*找到了该inode*/
    /*
     * get_new_inode_fast() will do the right thing, re-trying the search
     * in case it had to block at any point.
     */
    return get_new_inode_fast(sb, head, ino);    /*分配一个新的inode*/
}
EXPORT_SYMBOL(iget_locked);

static void sysfs_init_inode(struct sysfs_dirent *sd, struct inode *inode)
{
    struct bin_attribute *bin_attr;

    inode->i_private = sysfs_get(sd);
    inode->i_mapping->a_ops = &sysfs_aops;
    inode->i_mapping->backing_dev_info = &sysfs_backing_dev_info;
    inode->i_op = &sysfs_inode_operations;
    inode->i_ino = sd->s_ino;
    lockdep_set_class(&inode->i_mutex, &sysfs_inode_imutex_key);

    if (sd->s_iattr
        /* sysfs_dirent has non-default attributes
         * get them for the new inode from persistent copy
         * in sysfs_dirent
         */
        set_inode_attr(inode, sd->s_iattr);
    } else
        set_default_inode_attr(inode, sd->s_mode);/*设置inode属性*/

    /* initialize inode according to type */
    switch (sysfs_type(sd)) {
    case SYSFS_DIR:
        inode->i_op = &sysfs_dir_inode_operations;
        inode->i_fop = &sysfs_dir_operations;
        inode->i_nlink = sysfs_count_nlink(sd);
        break;
    case SYSFS_KOBJ_ATTR:
        inode->i_size = PAGE_SIZE;
        inode->i_fop = &sysfs_file_operations;
        break;
    case SYSFS_KOBJ_BIN_ATTR:
        bin_attr = sd->s_bin_attr.bin_attr;
        inode->i_size = bin_attr->size;
        inode->i_fop = &bin_fops;
        break;
    case SYSFS_KOBJ_LINK:
        inode->i_op = &sysfs_symlink_inode_operations;
        break;
    default:
        BUG();
    }

    unlock_new_inode(inode);
}
该函数首先调用了,iget_locked来查找该inode是否已存在,如果不存在则创建。如果是新创建的inode,则对inode进行初始化。
再获取了根目录的inode和sysfs_dirent后,调用d_alloc_root来获得dirent。
/**
 * d_alloc_root - allocate root dentry
* @root_inode: inode to allocate the root for
 *
* Allocate a root ("/") dentry for the inode given. The inode is
* instantiated and returned. %NULL is returned if there is insufficient
 * memory or the inode passed is %NULL.
*/

struct dentry * d_alloc_root(struct inode * root_inode)

        struct dentry *res = NULL;

        if (root_inode) {
                static const struct qstr name = { .name = "/", .len = 1 };

                res = d_alloc(NULL, &name);        /*分配struct dentry,没有父dentry*/
                if (res
                        res->d_sb = root_inode->i_sb;
                        res->d_parent = res;
                        d_instantiated_instantiate(res, root_inode); /*绑定inode和dentry之间的关系*/

        }
        return res;
}

/**
 * d_alloc    -    allocate a dcache entry
 * @parent: parent of entry to allocate
* @name: qstr of the name
 *
 * Allocates a dentry. It returns %NULL if there is insufficient memory
 * available. On a success the dentry is returned. The name passed in is
 * copied and the copy passed in may be reused after this call.
*/

struct dentry *d_alloc(struct dentry * parent, const struct qstr *name)
{
    struct dentry *dentry;
    char *dname;

    dentry = kmem_cache_alloc(dentry_cache, GFP_KERNEL);/*分配struct dentry*/
    if (!dentry)
        return NULL;

    if (name->len > DNAME_INLINE_LEN-1) {
        dname = kmalloc(name->len + 1, GFP_KERNEL);
        if (!dname
            kmem_cache_free(dentry_cache, dentry);
            return NULL;

    } else  {
        dname = dentry->d_iname;
    }
    dentry->d_name.name = dname;

    dentry->d_name.len = name->len;
    dentry->d_name.hash = name->hash;
    mEMCpy(dname, name->name, name->len);
    dname[name->len] = 0;

    atomic_set(&dentry->d_count, 1);
    dentry->d_flags = DCACHE_UNHASHED;
    spin_lock_init(&dentry->d_lock);
    dentry->d_inode = NULL;
    dentry->d_parent = NULL;
    dentry->d_sb = NULL;
    dentry->d_op = NULL;
    dentry->d_fsdata = NULL;
    dentry->d_mounted = 0;
    INIT_HLIST_NODE(&dentry->d_hash);
    INIT_LIST_HEAD(&dentry->d_lru);
    INIT_LIST_HEAD(&dentry->d_subdirs);
    INIT_LIST_HEAD(&dentry->d_alias);

    if (parent) {    /*有父目录,则设置指针来表示关系*/
        dentry->d_parent = dget(parent);
        dentry->d_sb = parent->d_sb;  /*根dentry的父对象为自己*/
    } else {
        INIT_LIST_HEAD(&dentry->d_u.d_child);

    spin_lock(&dcache_lock);
    if (parent)        /*有父目录,则添加到父目录的儿子链表中*/
        list_add(&dentry->d_u.d_child, &parent->d_subdirs);
    dentry_stat.nr_dentry++;
    spin_unlock(&dcache_lock);

    return dentry;
}

/**
 * d_instantiate - fill in inode information for a dentry
* @entry: dentry to complete
 * @inode: inode to attach to this dentry
 *
 * Fill in inode information in the entry.
 *
* This turns negative dentries into productive full members
* of society.
 *
* NOTE! This assumes that the inode count has been incremented
 * (or otherwise set) by the caller to indicate that it is now
 * in use by the dcache.
 */

void d_instantiate(struct dentry *entry, struct inode * inode)
{
    BUG_ON(!list_empty(&entry->d_alias));
    spin_lock(&dcache_lock);
    __d_instantiate(entry, inode);
    spin_unlock(&dcache_lock);
    security_d_instantiate(entry, inode);

/* the caller must hold dcache_lock */
static void __d_instantiate(struct dentry *dentry, struct inode *inode)
{
    if (inode)
        list_add(&dentry->d_alias, &inode->i_dentry);/*将dentry添加到inode的链表中*/
    dentry->d_inode = inode;        /*保存dentry对应的inode*/
    fsnotify_d_instantiate(dentry, inode);
}

该函数首先调用了d_alloc来创建struct dentry,参数parent为NULL,既然是为根( / )建立dentry,自然没有父对象。
接着调用d_instantiate来绑定inode和dentry之间的关系。

在sysfs_fill_super函数执行的最后,将sysfs_root保存到了dentry->d_fsdata。

可见,在sysfs中用sysfs_dirent来表示目录,但是对于VFS,还是要使用dentry来表示目录。

8.2.3  do_remount_sb
下列代码位于fs/super.c。
/**
 *        do_remount_sb - asks filesystem to change mount options.
 *        @sb:        superblock in question
*        @flags:        numeric part of options
*        @data:        the rest of options
*      @force: whether or not to force the change
*
 *        Alters the mount options of a mounted file system.
*/
int do_remount_sb(struct super_block *sb, int flags, void *data, int force)

        int retval;
        int remount_rw;

#ifdef CONFIG_BLOCK
        if (!(flags & MS_RDONLY) && bdev_read_only(sb->s_bdev))
                return -EACCES;
#endif
        if (flags & MS_RDONLY)
                acct_auto_close(sb);
        shrink_dcache_sb(sb);
        fsync_super(sb);

        /* If we are remounting RDONLY and current sb is read/write,
           make sure there are no rw files opened */
        if ((flags & MS_RDONLY) && !(sb->s_flags & MS_RDONLY)
                if (force)
                        mark_files_ro(sb);
                else if (!fs_may_remount_ro(sb))
                        return -EBUSY;
                retval = vfs_dq_off(sb, 1);
                if (retval < 0 && retval != -ENOSYS)
                        return -EBUSY;

        remount_rw = !(flags & MS_RDONLY) && (sb->s_flags & MS_RDONLY);

        if (sb->s_op->remount_fs
                lock_super(sb);
                retval = sb->s_op->remount_fs(sb, &flags, data);
                unlock_super(sb);
                if (retval)
                        return retval;

        sb->s_flags = (sb->s_flags & ~MS_RMT_MASK) | (flags & MS_RMT_MASK);
        if (remount_rw)
                vfs_dq_quota_on_remount(sb);
        return 0;
}

这个函数用来修改挂在选项,这个函数就不分析了,不是重点。
8.2.4simple_set_mnt
下列函数位于fs/namespace.c。
void simple_set_mnt(struct vfsmount *mnt, struct super_block *sb)
{
        mnt->mnt_sb = sb;
        mnt->mnt_root = dget(sb->s_root);
}
该函数设置了vfsmount的superblock和根dentry。

8.2.5 小结
这里,对sysfs的注册过程做一个总结。

sysfs_init函数调用过程示意图如下:

在整个过程中,先后使用和创建了许多struct

第一,根据file_system_type表示的sysfs文件系统的类型注册了sysfs。

第二,建立了vfsmount。

第三,创建了超级块super_block。

第四,根据sysfs_dirent表示的根目录,建立了inode。

最后,根据刚才建立的inode创建了dentry。

除了sysfs_dirent,其他5个结构体都是VFS中基本的数据结构,而sysfs_dirent则是特定于sysfs文件系统的数据结构。

8.3 创建目录
在前面的描述中,使用sysfs_create_dir在sysfs下建立一个目录。我们来看下这个函数是如何来建立目录的。

下列代码位于fs/sysfs/dir.c。
/**
*        sysfs_create_dir - create a directory for an object.
*        @kobj:                object we're creating directory for.
 */
int sysfs_create_dir(struct kobject * kobj)
{
        struct sysfs_dirent *parent_sd, *sd;
        int error = 0;

        BUG_ON(!kobj);

        if (kobj->parent)        /*如果有parent,获取parent对应的sys目录*/
                parent_sd = kobj->parent->sd;
        else                                /*没有则是在sys根目录*/
                parent_sd = &sysfs_root;

        error = create_dir(kobj, parent_sd, kobject_name(kobj), &sd);
        if (!error)
                kobj->sd = sd;
        return error;
}

函数中,首先获取待建目录的父sysfs_dirent,然后将它作为参数 来调用create_dir函数。
很明显,就是要在父sysfs_dirent下建立新的sysfs_dirent,新建立的sysfs_dirent将保存到参数sd中。

下列代码位于fs/sysfs/dir.c。
static int create_dir(struct kobject *kobj, struct sysfs_dirent *parent_sd,
                      const char *name, struct sysfs_dirent **p_sd)
{
        umode_t mode = S_IFDIR| S_IRWXU | S_IRUGO | S_IXUGO;
        struct sysfs_addrm_cxt acxt;
        struct sysfs_dirent *sd;
        int rc;

        /* allocate */        /*分配sysfs_dirent并初始化*/
        sd = sysfs_new_dirent(name, mode, SYSFS_DIR);
        if (!sd)
                return -ENOMEM;
        sd->s_dir.kobj = kobj;         /*保存kobject对象*/

        /* link in */
        sysfs_addrm_start(&acxt, parent_sd);/*寻找父sysfs_dirent对应的inode*/
        rc = sysfs_add_one(&acxt, sd);        /*检查父sysfs_dirent下是否已有有该sysfs_dirent,没有则添加到父sysfs_dirent中*/
        sysfs_addrm_finish(&acxt);                /*收尾工作*/

        if (rc == 0)                /*rc为0表示创建成功*/
                *p_sd = sd;
        else
                sysfs_put(sd);        /*增加引用计数*/

        return rc;
}
这里要注意一下mode变量,改变了使用了宏定义SYSFS_DIR,这个就表示要创建的是一个目录。

mode还有几个宏定义可以使用,如下:
#define SYSFS_KOBJ_ATTR                        0x0002
#define SYSFS_KOBJ_BIN_ATTR                0x0004
#define SYSFS_KOBJ_LINK                        0x0008
#define SYSFS_COPY_NAME                        (SYSFS_DIR | SYSFS_KOBJ_LINK)
8.3.1 sysfs_new_dirent
  在create_dir函数中,首先调用了sysfs_new_dirent来建立一个新的sysfs_dirent结构体。

下列代码位于fs/sysfs/dir.c。
struct sysfs_dirent *sysfs_new_dirent(const char *name, umode_t mode, int type)
{
        char *dup_name = NULL;
        struct sysfs_dirent *sd;

        if (type & SYSFS_COPY_NAME
                name = dup_name = kstrdup(name, GFP_KERNEL);
                if (!name)
                        return NULL;
        }
        /*分配sysfs_dirent并清0*/
        sd = kmem_cache_zalloc(sysfs_dir_cachep, GFP_KERNEL);
        if (!sd)
                goto err_out1;

        if (sysfs_alloc_ino(&sd->s_ino))        /*分配ID号*/
                goto err_out2;

        atomic_set(&sd->s_count, 1);
        atomic_set(&sd->s_active, 0);

        sd->s_name = name;
        sd->s_mode = mode;
        sd->s_flags = type;

        return sd;

 err_out2:
        kmem_cache_free(sysfs_dir_cachep, sd);
err_out1:
        kfree(dup_name);
        return NULL;
}
8.3.2 有关sysfs_dirent中的联合体
分配了sysfs_dirent后,设置了该结构中的联合体数据。先来看下联合体中的四个数据结构。

/* type-specific structures for sysfs_dirent->s_* union members */
struct sysfs_elem_dir {
        struct kobject                *kobj;
        /* children list starts here and goes through sd->s_sibling */
        struct sysfs_dirent        *children;
};

struct sysfs_elem_symlink {
    struct sysfs_dirent    *target_sd;
};

struct sysfs_elem_attr {
    struct attribute    *attr;
    struct sysfs_open_dirent *open;
};

struct sysfs_elem_bin_attr {
    struct bin_attribute    *bin_attr;
    struct hlist_head    buffers;
};
根据sysfs_dirent所代表的类型不同,也就是目录,synlink,属性文件和bin文件,将分别使用该联合体中相应的struct。
在本例中要创建的是目录,自然使用sysfs_elem_dir结构体,然后保存了kobject对象。

在8.4和8.5中我们将分别看到sysfs_elem_attr和sysfs_elem_symlink的使用。

8.3.3 sysfs_addrm_start
在获取了父sysfs_dirent,调用sysfs_addrm_start来获取与之对应的inode。

下列代码位于fs/sysfs/dir.c。
/**
 *        sysfs_addrm_start - prepare for sysfs_dirent add/remove
*        @acxt: pointer to sysfs_addrm_cxt to be used
*        @parent_sd: parent sysfs_dirent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hen the caller is about to add or
*        remove sysfs_dirent under @parent_sd.  This function acquires
 *        sysfs_mutex, grabs inode for @parent_sd if available and lock
 *        i_mutex of it.  @acxt is used to keep and pass context to
 *        other addrm functions.
 *
 *        LOCKING:
 *        Kernel thread context (may sleep).  sysfs_mutex is locked on
 *        return.  i_mutex of parent inode is locked on return if
*        available.
*/
void sysfs_addrm_start(struct sysfs_addrm_cxt *acxt,
                       struct sysfs_dirent *parent_sd)

        struct inode *inode;

        memset(acxt, 0, sizeof(*acxt));
        acxt->parent_sd = parent_sd;

        /* Lookup parent inode.  inode initialization is protected by
         * sysfs_mutex, so inode existence can be determined by
         * looking up inode while holding sysfs_mutex.
         */
        mutex_lock(&sysfs_mutex);
        /*根据parent_sd来寻找父inode*/
        inode = ilookup5(sysfs_sb, parent_sd->s_ino, sysfs_ilookup_test,
                         parent_sd);
        if (inode
                WARN_ON(inode->i_state & I_NEW);

                /* parent inode available */
                acxt->parent_inode = inode;                /*保存找到的父inode*/

                /* sysfs_mutex is below i_mutex in lock hierarchy.
                 * First, trylock i_mutex.  If fails, unlock
                 * sysfs_mutex and lock them in order.
                 */
                if (!mutex_trylock(&inode->i_mutex)
                        mutex_unlock(&sysfs_mutex);
                        mutex_lock(&inode->i_mutex);
                        mutex_lock(&sysfs_mutex);
                }

/*
 * Context structure to be used while adding/removing nodes.
*/
struct sysfs_addrm_cxt {
    struct sysfs_dirent    *parent_sd;
    struct inode        *parent_inode;
    struct sysfs_dirent    *removed;
    int            cnt;
};
注意形参sysfs_addrm_cxt,该结构作用是临时存放数据。
8.3.4 sysfs_add_one
下列代码位于fs/sysfs/dir.c。
/**
*        sysfs_add_one - add sysfs_dirent to parent
 *        @acxt: addrm context to use
 *        @sd: sysfs_dirent to be added
*
 *        Get @acxt->parent_sd and set sd->s_parent to it and increment
 *        nlink of parent inode if @sd is a directory and link into the
 *        children list of the parent.
 *
*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called between calls to
 *        sysfs_addrm_start() and sysfs_addrm_finish() and should be
 *        passed the same @acxt as passed to sysfs_addrm_start().
*
 *        LOCKING:
*        Determined by sysfs_addrm_start().
*
 *        RETURNS:
*        0 on success, -EEXIST if entry with the given name already
*        exists.
*/
int sysfs_add_one(struct sysfs_addrm_cxt *acxt, struct sysfs_dirent *s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