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铅锡改成无铅锡要做什么工作?

楼主(2020-06-17):
有铅锡改成无铅锡要做什么工作?

网友:
锡槽内的锡全部放出来,喷嘴与通道上的锡要清理干净,再购买打捞出相同重量的纯锡放到锡槽内熔化,把波峰喷嘴与通道放到纯锡里面泡上两天,充分熔解之前残留的有铅锡

网友:
还有链爪表面作清洁保养
波峰焊设备整体作全面6S保养
波峰喷嘴与通道在纯锡里泡上两天后,放出纯锡,再加入无铅锡,安装好波峰喷嘴,开机一小时左右,捞出一小块锡样作成分验证,确认各元素在标准内,移交生产部正式生产

网友:
学习了,有铅换无铅的方法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