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wave設port請教

楼主(2020-06-17):
    各位先進們,請問高速訊號因為阻抗關係會將BGA BALL下方參考層挖掉的話,siwave的port 該如何做設定(negative terminal)?
是將BGA的GND BALL group起來後,指定該group為negative terminal嗎?

网友:
    同蹲大神回复

楼主:
有沒有大神肯幫忙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一般都是用ic的gnd,可以base 器件生成

楼主:
    所以都直接設原參考層的GND即可嗎?不需要特別去考慮下方挖掉的部分是嗎?感謝您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