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二极管的选型问题!!!!

楼主(2020-06-17):
请问一下各位,如果负载直流电流为1A,接一个二极管,要选多大平均电流的二极管?因为二极管标的电流参数都为平均电流,那如果是直流电流呢,要怎么计算。

网友A:
这个你要看负载情况,纯阻性、感性还是容性,对电路电流的影响不同。
另外,二极管的参数表中不光有“平均电流”,还有其他电流参数、指标。

网友B:
二极管一般选型为额定电流的1.5倍左右,只针对阻性负载,所指的电流为电流的有效值,一般感性负载都不用二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看负载情况,纯阻性、感性还是容性,对电路电流的影响不同。
另外,二极管的参数表中不光有“平均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一般选型为额定电流的1.5倍左右,只针对阻性负载,所指的电流为电流的有效值,一般感性负载都不用二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