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二值化图像和二值化模板不能 匹配 ,或者匹配出错 ?

楼主(2020-06-17):
我做 图像处理  ,做到了缺陷匹配 ,用模板图片格式是 8位的png格式 ,而待检测的图是二值化的,匹配时显示出错,把模板改成二进制的,显示错误,什么原因 ?

网友:
模板匹配不支持二进制图像,最低只支持U8图像

网友A:
你把待检测的二值化图像转换成灰度图就可以了,记住匹配之前先要学习模板,再来匹配,否则还是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待检测的二值化图像转换成灰度图就可以了,记住匹配之前先要学习模板,再来匹配,否则还是出错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