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微带线和带状线,抗干扰性哪个强一些呢?

楼主(2020-06-17):
    如题,最好有参考资料借鉴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lol:lol:lol:lol

网友:
    应该看干扰源是啥,在哪里,干扰频率和线长及信号频率的相对关系吧

网友:
    带状线在内层

网友:
    带状线。   建议直接在网上找本SI的书籍看看

网友:
    还是要根据布板情况及周围布线。带状线在内层 可以做更好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