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正向电阻与反向电阻

楼主(2020-06-17):
我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二极管正向电阻与反向电阻,现在有几个疑问请教大家。
1:黑表笔接二极管阳极,红表笔接二极管阴极。这个为什么定义为反向电阻,红表笔接的是二极管阳极,黑表接二极管阴极。这个定义又什么定义为正向电阻?因为我的第一感觉是根据PN结的情况来看,应该是红表笔接阳极,黑表笔接阴极,这样我觉得是正向电阻。
2:测有的二极管,红表笔接阴极,黑表笔接阳极,即PN结正向,万用表显示为无穷大。
     如果黑表笔接阴极,红表笔接阳极,即PN结反向,反而有读数。这是什么原因啊?

拜托拜托

网友:
1、P极接高电平的时候,二极管导通。导通的时候称为正向电阻,没导通的时候就是反向电阻了。和你的理解一样。
2、红表笔是高电平的,接二极管的阴极,这时候二极管是截止的,自然电阻就是无穷大了。红表笔接阳极的时候,二极管导通,有读书。你这个弄反了把。

网友:
所以数字表有专用的测量二极管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