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刮的一份PCB层叠EMC系列相关知识

楼主(2020-06-17):
PCB层叠是决定产品EMC性能的一个重要因素.良好的层叠可以非常有效地减少来自PCB环路的辐射(差模发射),以及连接到板上的电缆的辐射(共模发射)。另一方面,一个不好的层叠可以大大增加这两种机制的辐射。对于板层叠的考虑,有四个因素是很重要的:
  • 层数;
  • 使用的层的数量和类型(电源和/或地面);
  • 层的排列秩序或顺序
  • 层间的间隔。

有时甚至不为PCB设计者所知。在决定层数时,应考虑以下几点:

通常只考虑到层数。在许多情况下,其他三个因素同样重要,第四项有时甚至不为PCB设计者所知。在决定层数时,应考虑以下几点:

1.布线的信号数量和成本,

2.频率,
3.产品是否必须符合Class A或Class B发射要求?

4 . PCB是在屏蔽机壳或非屏蔽机壳中

5 . 设计团队的EMC工程专业知识。

通常只考虑第一项。实际上,所有项目都是至关重要的,应当平等地加以考虑。如果要以最少的时间和最低的成本实现优化设计,最后一项就特别重要,不应忽视。

使用接地和/或电源平面的多层板相比两层板提供了显著的辐射发射减少。通常使用的经验法则是四层板产生的辐射比两层板少15dB,所有其他因素都是相等的。有平面的板比没有平面的板要好得多,原因如下:
1.它们允许信号以微带线(或带状线)的结构进行布线。这些结构是被控制的阻抗传输线,比在两层板上使用的随机走线的辐射要小得多;

2,接地平面显著降低了地面阻抗(因此也降低了地面噪声)
虽然在20-25MHz的无屏蔽外壳中成功地使用了两层板,但这些情况是例外,而不是规则。在大约10-15MHz以上,通常应该考虑多层板。
当使用多层板时,您应该尝试实现五个目标。它们是:

1.信号层应始终与平面相邻。

2.信号层应紧密耦合(接近)到其相邻的平面。
3.电源平面和地平面应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4.高速信号应埋在两个平面之间走线,平面就能起到屏蔽作用,并能抑制高速印制线的辐射。

5.多个接地平面有很多优势,因为它们将降低电路板的接地(参考平面)阻抗,减少共模辐射

通常情况下,我们面临着在信号/平面近距离耦合(目标2)和电源/地平面近距离耦合(目标3)之间的选择。用常规的PCB结构技术,相邻电源和地平面之间的平板电容不足以在500 MHz以下提供足够的去耦。因此,去耦必须通过其他方法来解决,我们通常应该选择信号和当前返回平面之间的紧密耦合。信号层和电流返回平面之间紧密耦合的优点将超过平面间电容轻微损失所造成的缺点。

八层板是可以用来实现上述所有五个目标的最少的层数。在四层和六层板上,上述一些目标将不得不妥协。在这些条件下,您必须确定哪些目标对手头的设计最重要。
以上段落不应被解释为你不能在一个四层或六层的板上做一个好的EMC设计,因为你可以。它只表明不能同时实现所有目标,需要作出某种妥协。由于所有期望的EMC目标都可以通过八层板来实现,所以除了要容纳额外的信号走线层之外,没有理由使用超过八层的层数。
从机械的角度来看,另一个理想的目标是使PCB板的横截面对称(或平衡),以防止翘曲。例如,在一个八层板上,如果第二层是一个平面,那么第七层也应该是一个平面。因此,这里提出的所有配置都使用对称或平衡的结构。如果不对称或不平衡的结构是允许的,则建造其它的层叠配置是可能的

网友:
原来EMC这里恐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