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CAM350v8.0 转入Gerber 和Dill 资料后如何对齐位置?

楼主(2020-06-17):
咨询一下,CAM350v8.0 转入Gerber 和Dill 资料后如何对齐位置?

网友A:
用EDIT -> LAYERS -> ALIGN 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EDIT -> LAYERS -> ALIGN 命令

选取该命令后在认为不动层的某一PAD 上单点左键,再点右键确认该点,再在想要移动的层对应的点上单击左键,这时该点就会变白色,双击右键即可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