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听到一下新词:PCB孤铜,请问PCB孤铜是什么?

楼主(2020-06-17):
刚听到一下新词:PCB孤铜,请问PCB孤铜是什么?

网友:
没听过,今天第一次见

网友:
    孤铜就是没有任何属性的单独大面试铜块。

网友:
    孤铜就是单独一块铜皮,不要在孤铜上放置过孔,没意义

网友:
    孤铜就是一块孤独的铜皮,要多多安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