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们,Pads layout已全部画好,突然改了板框,需要重新导dxf,怎么更换板框,不用动走线这块。

楼主(2020-06-17):
请问大佬们,pads layout已全部画好,突然改了板框,需要重新导dxf,怎么更换板框,不用动走线这块。

网友:
    如果新板框跟走线布局有干涉的话,能不用动走线?我也想知道!

网友:
    如果新结构能满足当前的布局,就直接更换啊,删除旧的换新的导入

网友(2020-11-12):
    allegro是先导出你的PCB,然后把旧的外形删掉,然后把新的DXF复制到你刚才导出的DXF并对位,然后导入就可以,PADS没用过这个方法,应该也类似,可以试试。

网友A:
    大胆的删,大胆的导,一个字  ,干!

网友:
    直接导进去,和旧结构比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21-02-19):
    把 DXF import 進來, DXF 會變成 2D lines. 把原來的board outline delete, 然後再把 2D lines 全
    選, 設成close loop, 然後轉成board outline.

网友:
    先导入板框,哪里干涉改哪里

网友B:
    关闭ECO,删掉板框,导入新dxf,修改成板框。前提:坐标原点要对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闭ECO,删掉板框,导入新dxf,修改成板框。前提:坐标原点要对准

    有經驗的都這樣做^ ^

网友:
    也来参加加学习,每天进步一点点,哦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胆的删,大胆的导,一个字  ,干!

    就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