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器通流容量的选定

楼主(2020-06-17):
通常产品给出的通流容量是按产品标准规定的波形、冲击次数和间隔时间进行脉冲试验的情况下,压敏电阻器压敏电压变化率小于初值的±10%时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值。压敏电阻器所能承受的冲击次数是波形、幅值和间隔时间的函数,当电流波形幅值降低50%时,冲击次数可增加1倍。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压敏电阻器所吸收的浪涌电流应小于产品的最大通流容量,以使压敏电阻器有较长的工作寿命。

  在选定通流容量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压敏电阻器用于防雷还是防止电子仪器及设备内部的操作过电压。一般感应雷击电压峰值为工作电压的3·5倍左右。如果主要用于防雷,可选用防雷型压敏电阻器,它们的通流容量有3kA、5kA、2OkA等不同品种。实际检测到的雷电流在200-3000A范围内,绝大部分小于1OkA。电子仪器及设备内部操作产生的浪涌电流一般小于500A,可选用通用型压敏电阻器。

网友:
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压敏电阻器所吸收的浪涌电流应小于产品的最大通流容量,以使压敏电阻器有较长的工作寿命。